我的hx711AD模块接上电后,用万用表测E+和E-时,数字表显示电压为0

楼主(2020-08-19):
各位大侠:我的hx711AD模块接上电后,用万用表测E+和E-时,数字表显示电压为0,不知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你十有八九是接反了。反过来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十有八九是接反了。反过来接试试

谢谢你的回答!我确认了一下没有接反,vcc和gnd间是+5v,不知为办什么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确认了一下没有接反,vcc和gnd间是+5v,不知为办什么没有电压输出?

你接传感器了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得到解决。
问题是我把HX711模块焊接到主电路板上时,没有把排针直接焊接在HX711电路板上,而是通过排针焊接在主电路板上了,这样造成了排针没有和HX711模块连接上,所以用万用表量E+和E-时没有输出。
谢谢各位,希望和大家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