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阻与无电阻——一个LED电路

楼主:
按下电建时,电阻被短路,LED亮度增加。

演示视频:streamja点com/21q4p(由于平台限制,将“点”替换为“.”方可使用)
文章推荐与阅读拓展(如有同上):

飞门电路:http://www.51hei.com/bbs/dpj-194552-1.html
电机音乐:http://www.51hei.com/bbs/dpj-194497-1.html
iOSweb app代码:http://www.51hei.com/bbs/dpj-194031-1.html

更多项目:http://www.51hei.com/bbs/misc.php?mod=tag&id=9620

网友A(2020-08-19):
按下电建看多亮,多按一会~~~~

网友B:
楼主,你刚接触电子方面吧?这电池如果性能强大,比如锂电池,你的LED早就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下电建看多亮,多按一会~~~~

对!按长一些时间看看。效果应该不错。LED厂商非常欢迎这样的实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刚接触电子方面吧?这电池如果性能强大,比如锂电池,你的LED早就爆了。。。。。

楼主秀上瘾了,错误百出的电路不时拿出来秀!

网友C:
当然,如果楼主用纽扣电池实验倒是可以,但有意义吗?楼主贴出此贴是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LED的点亮真的与电阻无关吗?电池内阻算不算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下电建看多亮,多按一会~~~~

多按一会会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刚接触电子方面吧?这电池如果性能强大,比如锂电池,你的LED早就爆了。。。。。

电池是四节1.5V串联。而不是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刚接触电子方面吧?这电池如果性能强大,比如锂电池,你的LED早就爆了。。。。。

干电池串联。不是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如果楼主用纽扣电池实验倒是可以,但有意义吗?楼主贴出此贴是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LED的点亮真的与 ...

说明电阻越小LED越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明电阻越小LED越亮。

你把LED直接接12V电池可能更亮!接1.5电池亮不亮?1.5V电池也没有接电阻的!所以,你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发帖前先思考一下

网友C:
决定LED的亮度是电流而不是电阻!电阻只是在电压相等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单纯的电阻大小不能决定LED的亮度!

网友E:
我认为楼主想要表达的是按下开关,短路掉1个电阻,亮度确实变亮。

网友F:
楼主混到高级工程师了,但是确实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楼主想要表达的是按下开关,短路掉1个电阻,亮度确实变亮。

这种破坏性的实验也只有无知者才无畏!

网友G:
6v?哪个LED受得了6v啊!

网友H(2020-09-30):
如果不加电阻的话电压过大可能会烧坏

网友I:
来来来,按他一个小时,看灯会不会坏

网友J:
心疼LED,被人这样折腾

网友K:
LED原则上应串联电阻,否则可能损坏,

网友L:
牛呀,你这LED估计的定制的吧

网友M:
看什么颜色的LED,红黄一般是1.8至2.2V 蓝绿一般是3.0至3.6V,你按下开关6V全部加在LED上直接爆掉。

网友N(2020-11-13):
平时多逛逛。多向大神学习

网友O:
把开关改接到两个电阻中间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