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固定的值,用单片机IO口发送出来.具体请看帖子内容

楼主(2020-08-19):
  如题, 比如我把789这个数值. 通过IO口一高低电平的方式发送出来. 然后我用逻辑分析仪来抓波形, 通过波形的高低,来确定这个数值是不是我想要的数值, 中断定时200US.如果有愿意帮主的老哥, 您给我一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借鉴红外编码方法,直接发出来似乎不可能,因为二进制位数太多

网友B:
先写一个串口副程式,把要看的数值往串口送,打开下载ISP软件的“串口助手”,把“下载后自动打开串口”打勾,就可以看到你要的数值了。

网友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sign= P2^0;    //观察标记
sbit SER = P2^1;    //数据输出

/**功能:串行发送两个字节的数据**/
void Serial(uint Data)
{
        uchar i;
        sign= 1;
        for(i=0;i<16;i++)//由高位到低位发送16位数据
        {
                Data<<=1;
                SER = CY;                //溢出位赋值数据输出端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ER = 0;
        sign= 0;
        _nop_();
}

void main()
{
        uint num=789;//0000 0011 0001 0101
        SER = 0;                //初始化数据输入端
        sign= 0;                //起始标记
        while(1)                //循环周期200us
        {
                Serial(num);
        }
}

网友C:
说明:程序是按晶振频率12MHz编写

网友D:
如果十进制数可以用8位二进制数表示,则首先将十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然后将二进制数发送到IO端口,例如P1.0-P1.7,每一位都有其 相应的IO引脚。 最后,在将二进制数发送给端口后,读取端口并将其与已知的十进制数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鉴红外编码方法,直接发出来似乎不可能,因为二进制位数太多

最好的方法是红外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十进制的转化为二进制,比如789的二进制是1100010101.我直接在IO口输出高低就行了. 因为我要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出来, 我要根据波形的高低来转换成十进制,高低相对应的就是二进制的1和0

网友E:
数值在单片机内部就是以二进制形式保存的,不用转换
如果你要通过一个IO发送出去,那就像写入24C01那种样子发送出去就可以了呀
延时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秒延时就能肉眼看到发送的是什么了
但最好是再用另外一个端口来提示时钟

楼主:
感谢老哥的解答, 但是我有点看不懂.SER=CY;  这是什么意思? 是把CY的这个二进制的1和0通过SER这个IO口输出来了么?还有就是前面的Data<<=1;这条指令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一个十进制的数据,被转换成了二进制,只是系统自己去转换去了, 是这意思么?

楼主:
感觉各位大佬的回复,感谢 . 我最开始没有表述清楚是我的错误, 我现在再详细的说一下我的需求, 我的IC 是八脚的,都被用完了.我采集出来的AD在线看不了,那么我想通过模拟红外波形的方式通过IO口把这个AD值比如789这个AD值,他的二进制是1100010101.通过IO口发送1100010101.这样的波形出来. 那么我通过逻辑分析仪,来接收,分析波形,根据波形的高低排列再转换成789这个十进制的数值. 定时是200US ,比如最高位为1,那么中断到了以后我就IO口输出1,下一个中断来的时候,我还是输出1,反之如果是0我就输出0  .这样能行得通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各位大佬的回复,感谢 . 我最开始没有表述清楚是我的错误, 我现在再详细的说一下我的需求, 我的IC 是八 ...

用模拟串口,可以在任意端口输出数据,串口助手显示数据: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include "stc15.h"
sbit TXD1 = P3 ^ 1; // 定义模拟串口发送脚
void delay104us(void); //软件延时STC15W  11.0592M
void Tx1Send(unsigned char dat); //9600,N,8,1                发送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HEX2ASCII(unsigned char dat); //十六进制转ASCII函数
void Uart_Service(void);
void PrintHex(unsigned char hex); // 发送一hex
void Prin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 puts); // 发送一串字符串
//
void delay104us(void) {  //(软件延时STC15W  11.0592M  i=1,j=2,k=140)
        unsigned char i,j,k;
        for (i = 1; i > 0; i--) // 注意后面没分号(   6M     i=1,j=3,k=49)
                for (j = 2; j > 0; j--) // 注意后面没分号(11.0592M  i=1,j=2,k=140)
                        for (k = 140; k > 0; k--); // 注意后面有分号(22.1184M  i=1,j=3,        k=189)
}
//
//模拟串口发送
void Tx1Send(unsigned char dat) //9600,N,8,1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EA = 0;
        TXD1 = 0;
        delay104us();
        for (i = 0; i < 8; i++) {
                if (dat & 1)
                        TXD1 = 1;
                else
                        TXD1 = 0;
                dat >>= 1;
                delay104us();
        }
        TXD1 = 1;
        EA = 1;
        delay104us();
        delay104us();
}
//
// 发送hex,如果8位,则0xXX,16位,0xXXXX
void PrintHex(u16 hex)
{
        PrintString("0x");
        if(hex>0xff)
        {
                Tx1Send(HEX2ASCII(hex>> 12)); // 用户码高字节的低半字节
                Tx1Send(HEX2ASCII(hex>> 8)); // 用户码高字节的低半字节
        }
        Tx1Send(HEX2ASCII(hex >> 4)); // 用户码高字节的低半字节
        Tx1Send(HEX2ASCII(hex)); // 用户码高字节的低半字节
}
//十六进制转ASCII函数
unsigned char HEX2ASCII(unsigned char dat) {
        dat &= 0x0f;
        if (dat <= 9)
                return (dat + '0'); //数字0~9
        return (dat - 10 + 'A'); //字母A~F
}
//
// 发送一串字符串
void Prin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 puts)
{
        for (;  * puts != 0; puts++)
                Tx1Send( * puts); //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

void main()
{
                u32 i=0;
                unsigned int ui_number=0x6789;
                P3M1=P3M0=0;
                P1M1=P1M0=0;
    while (1)
                {
                        i++;
                        if(i>150000)
                        {
                                i=0;
         PrintHex(ui_number);
                                P33=!P33;
                                PrintString("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模拟串口,可以在任意端口输出数据,串口助手显示数据:

谢谢大佬的指点. 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G:
ASCII码了了解下

网友H:
过于天真,串口有发射与接收协议,你就想用逻辑分析仪的波形看去你的值,那别人的代码让你这样一看都得破解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各位大佬的回复,感谢 . 我最开始没有表述清楚是我的错误, 我现在再详细的说一下我的需求, 我的IC 是八 ...

不能,应为ADC是专门的外设,他的信号转换时间是固定的,很快的,你IO口手动切换,再快也不肯能和他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