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阻焊层太近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我这最近的只有1mil了

楼主:
阻焊层太近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我这最近的只有1mil了。

网友A(2020-08-20):
PCB厂家都有加工精度说明的,虽然各家工艺能力不同,1mil 基本不可能做好,10mil 应该没问题。试试把焊盘阻焊层开窗改小些,让出点间距。

网友B:
数字信号的话没问题,如果是大电压大电流就可能击穿

网友C:
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有些芯片的引脚本来就那么近,如果你把芯片引脚的距离改了那么芯片焊接就会有问题。所以在设计时要清楚哪些是最重要的就行,至于 不重要的都可以改。

网友D:
最好问一下你的PCB供应商,另外不要随意改规格书中焊盘尺寸,这些是别人经别过实践能用的封装,

网友E:
你这个是10mil的呀
你这个阻焊层是不会做出来的,实际做出来的铜是以阻焊层里面的红色部分的尺寸
所以,它的距离是红色焊盘部分的距离,阻焊层是可以连到一块的
而且,你这个是不是官方的封装?我从TI官方下载的封装,有很多就是这个样子的,但实际做出来板子并没有短路

网友F:
阻焊层连在一起也不影响焊盘连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10mil的呀
你这个阻焊层是不会做出来的,实际做出来的铜是以阻焊层里面的红色部分的尺寸
所以,它 ...

我把官方的椭圆焊盘换成了方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有些芯片的引脚本来就那么近,如果你把芯片引脚的距离改了那么芯片焊接就会有问题。所 ...

好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CB厂家都有加工精度说明的,虽然各家工艺能力不同,1mil 基本不可能做好,10mil 应该没问题。试试把焊盘阻 ...

10mil弄不出来,它两个红色焊盘的间距0.5mm,去除引脚宽度10mil,红色焊盘之间的间距大概9.6mil了,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买的开发板它自带的芯片封装就大概这距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10mil的呀
你这个阻焊层是不会做出来的,实际做出来的铜是以阻焊层里面的红色部分的尺寸
所以,它 ...

忘了从网上下的还是自己画的了,本来是椭圆焊盘的,我给改成方形的了

网友H:
椭圆焊盘的改成方形,平行距离不是一样吗?

ad会自动 识别能不能线路通过会提示出来的。

如果通不过要改变一下焊盘尺寸。

网友I:
这种是芯片封装引脚的问题,过于密集了,阻焊间距对板子性能不会有 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