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科微GPS的OLED显示的微型时钟源程序与资料

楼主(2020-08-19):
----------------------------------------------------------------------------------------------------------------

/*

              本机器下载频率11.0592M

                  基于GPS 接收时间显示在OLED上

                  采用STC15L2K16S2--单片机

                  3.3V 低功耗

                  串口2接收GPS数据,在串口2上不用上拉10K电阻

/////////////////////////////////////////////////////////////////////////////////////////*/

//-----------今天改成STC15F2K16S2--28PIN系列 --------------------------------------------------
//
//芯片型号 : STC15F2K16S2
//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  有定时器0  定时器1 定时器2
//  有比较器 (可当作一路ADC使用)
//  有SPI (可为主模式和从模式)
//  有3路PCA/PWM/CCP (可用作DAC)
//  有8通道10位精度的A/D
//=======================================================================================

   // 程序存储器:16K
   // 数据存储器:2kBYTES;
   // 定时器:T0  T1 T2 ,
   // 串口: 2个
   // 外部中断: 5个
   // AD 转换:8路,10位
   // EEPROM:45K
   // 内部高精时钟:有
   // CCP/PWM/: 3-CH
   // 掉电检测,看门狗:有
   // 支持RS485下载
   //  工作频率 35M

//**********************************************************/

//-------------------------------------------------------------------------
  /*
     上电没有显示的*************
         分辨率:128*64
         自发光 ,不需要背光

  */

//-------------------------------------------------------------------------

#include <STC15F2K16S2.H>
#include <intrins.H>

//串口1定义9600bps,8-N-1 ,CPU工作频率11.0592M
#include <STC15W_UART.H>

#include <OLED_FONT.C>
#include <OLED_96.C>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PS_INFO1.C>
#include <GPS_INFO2.C>

#include <GPS_INFO31_height.C>
#include <GPS_INFO32_height.C>

#include <STC15W_UART2.H>

#include <string.H>
//-------------------------------------------------------------------------
sbit  RED_LED=P3^3;
sbit  GREEN_LED=P3^4;

//-------------------------------------------------------------------------

//-------------------------------------------------------------------------
unsigned int  t0_nnn=0;
unsigned int  t0_mmm=0;
unsigned int  t0_xxx=0;
unsigned int  t0_ggg=0;
unsigned int  t0_eee=0;
//------------------------------------------------------------------------
//-------------------------------------------------------------------------
unsigned int Time_out_FLAG=0;

//------------------------------------------------------------------------

unsigned int char_num=0;
unsigned char Receive_flag=0;

//---------------------------------------------------------------------------------------------------

unsigned char beijing_year_4=0;
unsigned char beijing_year_3=0;
unsigned char beijing_year_2=0;
unsigned char beijing_year_1=0;
//---------------------------------------------------------------------------------------------------

unsigned char beijing_month_shi=0;
unsigned char beijing_month_ge=0;

unsigned char beijing_day_shi=0;
unsigned char beijing_day_ge=0;

//---------------------------------------------------------------------------------------------------

unsigned char beijing_hour_shi=0;
unsigned char beijing_hour_ge=0;

unsigned char beijing_min_shi=0;
unsigned char beijing_min_ge=0;
unsigned char beijing_second_shi=0;
unsigned char beijing_second_ge=0;
//---------------------------------------------------------------------------------------------------

unsigned long int Count=0;
//---------------------------------------------------------------------------------------------------

unsigned char GPS_FLAG=0;
unsigned char GPS_INFO_output_FLAG=0;

//-----------------------------------------------------------------------------------------------------

unsigned char Finish_GPS_DATA_flag=0;

//-----------------------------------------------------------------------------------------------------
unsigned int display_interval_time=0;
unsigned int display_interval_time_flag=0;
//--------------------------------------------------------------------------------------------------------

void Config_Timer0()                 //1000微秒@11.0592.000MHz
{

                //----------------------------------------------------------------
                // T0X12  T1X12  UART_MX06 T2R    T2_C/T    T2X12  EXT_RAM  S1ST2
                //   1           0        0       0              0                  0      0       0

                // 0  12分频; T1 12分频
                // 1   1T模式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EXT_RAM ==0 允许使用内部1024字节RAM

                //---------------------------------------------------------------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  0         0         0         0                0         0           0     0
                //        T1 T0 模式0
                // 自动重装16位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自动重装初值*****************

            //--------12T下定时器计算方法----------------------------------

                //                           24M
                //65536-1000------------
                //                           12(分频)

                //                           24M
                //65536-1000------------  =        41536=0XA240H,明白了没有?
                //                           1 (1分频)

                //                           24M
                //65536-500------------  =        53536=0XD120H,明白了没有?
                //                           1 (1分频)

                //                           24M
                //65536-600------------  =        51136=0XC7C0H,明白了没有?
                //                           1 (1分频)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1标志
                TR0 = 0;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0=1;

                //---------- *   *   *   *    *---------PT0------------------------
                //                        PS        PT1         PX1  PT0   PX0
                //IP=        0X02;

                EA=1;

}

//
////T2做波特率发生器,不可单独使用************************************
//
//void Config_Timer2()  //10000微秒@24.000MHz
//{
//
//
//        EA=1;
//        //----------------------------------------------------------------
//        // T0X12  T1X12  UART_MX06 T2R    T2_C/T    T2X12  EXT_RAM  S1ST2
//        //   0           0        0       0              0                  1      0        0
//
//
//        AUXR |= 0x04;        //这个只是定义,定时器T2时钟1T模式
//
//        T2L = 0x40;                //设置定时初值
//        T2H = 0xA2;                //设置定时初值 //24Hz,1ms
//        // 0001 0000
//
//        //开放ET2中断----------------------------------------------------
//
//        //IE2
//        // -  ET4  ET3  ES4  ES3    ET2  ESPI  ES2
//        // 0   0        0         0          0                 1          0           0
//
//        IE2 =IE2 & 0x00;
//        IE2 =IE2 | 0X04;
//
//
//        // T0X12  T1X12  UART_MX06 T2R    T2_C/T    T2X12  EXT_RAM  S1ST2
//        //   0           0        0       1              0                 0      0        0
//        //T2R 定时器已经启动了
//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        //T2R禁止运行
//        //AUXR=AUXR & 0X1110 1111
//        //AUXR=AUXR & 0XEF;
//
//
//}

void delayx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显示ACSII 使用单个字符显示函数
                                OLED_Fill(0x00);
                            for(i=0; i<16 ;i++)
                            {
                              //入  参 : x:列0~127;y:页地址0~7;

                                  OLED_ShowChar(i*8,0,' '+i);    //加空格的意思是字符,1行0+16个字符
                              OLED_ShowChar(i*8,2,' '+i+16); //加空格的意思是字符,2行i+16个字符
                              OLED_ShowChar(i*8,4,' '+i+32); //加空格的意思是字符,2行i+32个字符
                              OLED_ShowChar(i*8,6,' '+i+48); //加空格的意思是字符,2行i+48个字符
                            }
                            delay_ms(2000);

                            //显示数字和字母 使用字符串显示函数         // x:列0~127;y:页地址0~7;
                            OLED_Fill(0x00);
                            LCD_P8x16Str(0,0,"0123456789");                  //0表示总是从坐标0开始,0表示第0页,第1页是08--15像素行
                            LCD_P8x16Str(0,2,"abcdefghijklmnop"); //0表示总是从坐标0开始,2表示第2页,第3页是24--31像素行
                            LCD_P8x16Str(0,4,"ABCDEFGHIJKLMNOP");
                            LCD_P8x16Str(0,6,"0123456789");
                            delay_ms(2000);

                   ==================================================================================
*/

void OLED_START_VALUE()
{

                                                unsigned char i=0;

                                                  /*        取消这一句,屏幕不再闪烁******************************
                                                   OLED_Fill(0x00);
                                                ------------------------------------------------------- */

                                                //6个汉字,最后一个i 是在数组 F16x16[]中汉字的序号,如 康1金2辉3
                                            for(i=0; i<8; i++)
                                            {

                                                        if (i==0)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min_shi);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0,
                                                        if (i==1)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min_ge);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9

                                                        if (i==2)        LCD_P16x16Ch(i*16,0,10);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月”

                                                        if (i==3)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second_shi);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2
                                                        if (i==4)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second_ge);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6

                                                        if (i==5)        LCD_P16x16Ch(i*16,0,11);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日”

                                                        if (i==6)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second_shi);//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
                                                        if (i==7)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second_ge);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三”

                                            }

                                                 //01是一行汉字----------------------------------------------
                                                 //23是一行汉字----------------------------------------------
                                                 //45是一行汉字-------------------------------------------------

                                                 //第一个参数:0-127,
                                                 //第二个参数:第3个页面地址开始,连续3,4,5页面
                                                 //因为每个页面8行像素,汉字是高度32像素,占用3个页面像素
                                                 //第三个参数是在字符点阵中的汉字的“序号”
                                                 LCD_P18x32Ch(2+0, 3,beijing_hour_shi);                                 //小时的十位
                                                 LCD_P18x32Ch(2+18,3,beijing_hour_ge);                    //小时的个位

                                                 LCD_P08x32Ch(2+18+18,3,0);                        //冒号:

                                                 LCD_P18x32Ch(2+18+18+8,3,beijing_min_shi);               //分钟的十位
                                                 LCD_P18x32Ch(2+18+18+18+8,3,beijing_min_ge);            //分钟的个位

                                                 LCD_P08x32Ch(2+18+18+18+18+8,3,0);     //冒号:

                                                 LCD_P18x32Ch(2+18+18+18+18+8+8,3,beijing_second_shi);    //秒的十位
                                                 LCD_P18x32Ch(2+18+18+18+18+8+8+18,3,beijing_second_ge);    //秒的个位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Speed_Len=0;

                // P17 16  15  14  13  12  11 10
                //  0        0        0        0        0        0        0  0
                //        1        1        1        1        1        0        1  0   //
                P1M1 = P1M1 & 0x00;  //
            P1M0 = P1M0 | 0x00;  //

                //  0        0        0        0        0        0        0  0
                //        1        1        0        1        1        1        1  1
                P2M1 = P2M1 & 0x00;  //
            P2M0 = P2M0 | 0x00;  //

                //配置P3口为准双向口**********************************************
                //P33  P34为_LED
                //
                //  0        0        0        0        0        0        0  0
                //        0        0        0        1        1        0        0  0
                P3M1 = P3M1 & 0x00;  //
            P3M0 = P3M0 | 0x00;  //

                //配置P5口**********************************************

                //  0        0        0        0        0        0        0  0
                //        0        0        1        0        0        0        0  0
                P5M1 = P5M1 & 0x00;
            P5M0 = P5M0 | 0x00;

                //--------------------------------------------------------------
                Config_Timer0();

            //*************************        *********************************
            UART_INIT();
                delayxms(1);
                UART2_INIT();

                delayxms(200);

                //*************************************************************
                TR0=1;
                //**********************************************************

                SEND_STRING_TO_SBUF("Program Start....\r\n");

                //-----双色灯是共阳极的=====且不能同时为1==============================
                RED_LED=1;
                GREEN_LED=0;

            //--------------------------------------------------------------------------

                //oled 初始化
                  OLED_Init();
                LCD_Clear();
                LCD_Clear();
                //清屏
                  OLED_Fill(0x00);
                delayxms(1000);

                //GPS定位数据删除  //清空缓存数组
                CLEAR_STRUCT_BUFFER();

                OLED_START_VALUE();

                CLEAR_STRUCT_BUFFER_height();

                //允许串口2接收的所有GPS数据,从串口1输出
                //仅仅用于监视,当允许时,导致数据显示可能不正常

                Enable_S2_SBUF_direct_output=0;

        while(1)
        {

                          //==========通过串口2中断自动接收GPS数据**************************************
                          //=========----------------------------------------
                          //
                          if (From_S2_S2BUF_receive_finish_FLAG==1)
                          {

                                    From_S2_S2BUF_receive_finish_FLAG=0;

                                        Resulotion_Gpsinfo_Buffer();

                                        //if (get_GPS_info_FLAG==0)
                                        {

                                         SEND_STRING_TO_SBUF("------------Wait GPS Data-------------\r\n");
                                                         SEND_STRING_TO_SBUF(Save_Data.GPS_Buffer);
                                                         SEND_STRING_TO_SBUF("\r\n");

                                        }

                                        //GPS信号每秒采集一次------接收到,还是没有接受到,上面的函数300ms执行一次
                                        //GPS信号每秒采集一次---------------------------------------------------
                                        GPS_FLAG=0;
                                        //如果采集到GPS信号,则get_GPS_info_FLAG=1,此值在上面的函数中,得到新值

                           }

                          if (From_S2_S2BUF_receive_HEIGHT_finish_FLAG==1)
                          {

                                    From_S2_S2BUF_receive_HEIGHT_finish_FLAG=0;

                                        {

                                         SEND_STRING_TO_SBUF("------------Wait GPS Height_Data-------------\r\n");
                                                         SEND_STRING_TO_SBUF(my_height_Data.GPS_height_Buffer);

                                                         Resulotion_Gpsinfo_Buffer_height();

                                                         SEND_STRING_TO_SBUF("\r\nHeight===");
                                                         SEND_STRING_TO_SBUF(my_height_Data.Ocean_Height);
                                                         SEND_STRING_TO_SBUF("\r\n");

                                                         get_ocean_height_data[0]=        my_height_Data.Ocean_Height[0]-0x30;
                                                         get_ocean_height_data[1]=        my_height_Data.Ocean_Height[1]-0x30;
                                                         get_ocean_height_data[2]=        my_height_Data.Ocean_Height[2]-0x30;

                                        }

                           }

                           //每200ms 输出一次GPS信息--------定时器T0控制---------------------------------
                           //这个句子必须有------------------------------------------------------------
                           if (GPS_INFO_output_FLAG==1)
                           {

                                           GPS_INFO_output_FLAG=0;

                                        if (get_GPS_info_FLAG==1)
                                           {

                                                        //唉!!曾经没有这个句子,导致死机重启!!!***********
                                                        get_GPS_info_FLAG=0;

                                                        //解码函数----------------------------------------------
                                                        get_GPS_Date_Time_info();

                                                        // 函数 OUTPUT_GPS_BUFFER_DATA()中已经得到下列实际参数

                                                        UTC_TO_BEIJING_TIME(my_year,my_month,my_day,my_hour,my_min,my_second);

                                                        /*
                                                          本不应该从 串口1 输出,但是调试的时候,先断开串口1无线发射部分

                                                          调试完毕改成,串口2输出,似乎串口2无法监视

                                                        /*

                                                          填充北京时间

                                                        beijing_year_4 =  beijing_year /1000;
                                                        beijing_year_3 = (beijing_year %1000)/100;
                                                        beijing_year_2 = (beijing_year %100)/10;
                                                        beijing_year_1 =  beijing_year %10;

                                                        beijing_month_shi=  beijing_month /10;
                                                        beijing_month_ge =  beijing_month %10;

                                                        beijing_day_shi =   beijing_day /10;
                                                        beijing_day_ge =    beijing_day %10;

                                                        beijing_hour_shi =   beijing_hour /10;
                                                        beijing_hour_ge =    beijing_hour %10;

                                                        beijing_min_shi =    beijing_min /10;
                                                        beijing_min_ge=      beijing_min %10;

                                                        beijing_second_shi = beijing_second /10;
                                                        beijing_second_ge =  beijing_second %10;

                                                        beijing_week = beijing_week;

                                                    //在这里将数据推送到OLED上----------------------------------------

                                                        Finish_GPS_DATA_flag=1;

                                                        SEND_STRING_TO_SBUF("\r\n-------------------------\r\n");

                                                    SEND_STRING_TO_SBUF("\r\n\r\nBeijing_GPS_Date=");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beijing_year));
                                                        SEND_STRING_TO_SBUF("-");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_2WEI(beijing_month));
                                                        SEND_STRING_TO_SBUF("-");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_2WEI(beijing_day));

                                                        SEND_STRING_TO_SBUF("\r\n\r\nBeijing_GPS_Time=");
                                                        SEND_STRING_TO_SBUF("-");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_2WEI(beijing_hour));
                                                        SEND_STRING_TO_SBUF("-");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_2WEI(beijing_min));
                                                        SEND_STRING_TO_SBUF("-");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_2WEI(beijing_second));
                                                    SEND_STRING_TO_SBUF("\r\n");

                                                        SEND_STRING_TO_SBUF("\r\n\r\nTo Earth direction=");

                                                        Speed_Len =strlen(Save_Data.my_Speed_direction);
                                                        //SEND_STRING_TO_SBUF("\r\n\r\nSpeed_direction=");
                                                        //SEND_STRING_TO_SBUF(Speed_Len);

                                                        if (Speed_Len!=0)
                                                        {

                                                                SEND_STRING_TO_SBUF(Save_Data.my_Speed_direction);
                                                        }
                                                        else
                                                        {
                                                                SEND_STRING_TO_SBUF("*******");
                                                        }
                                                        SEND_STRING_TO_SBUF("\r\n");

                                         }        //判断是否接收到GPS信号
                                         else
                                         {

                                                         beijing_year_4=0;
                                                         beijing_year_3=0;
                                                         beijing_year_2=0;
                                                         beijing_year_1=0;

                                                         beijing_month_shi=0;
                                                         beijing_month_ge=0;

                                                         beijing_day_shi=0;
                                                         beijing_day_ge=0;

                                                         beijing_hour_shi = 0;
                                                         beijing_hour_ge = 0;

                                                         beijing_min_shi = 0;
                                                         beijing_min_ge= 0;

                                                         beijing_second_shi = 0;
                                                         beijing_second_ge= 0;

                                        }        //IF ...else  语句,接收完整信息成功语句块

                         }        //GPS 信息输出

                         if (Finish_GPS_DATA_flag==1)
                         {

                                                Finish_GPS_DATA_flag=0;

                                                /*        取消这一句,屏幕不再闪烁******************************
                                                   OLED_Fill(0x00);
                                                ------------------------------------------------------- */

                                                //6个汉字,最后一个i 是在数组 F16x16[]中汉字的序号,如 康1金2辉3
                                            for(i=0; i<8; i++)
                                            {

                                                        if (i==0)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month_shi);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0,
                                                        if (i==1)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month_ge);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9

                                                        if (i==2)        LCD_P16x16Ch(i*16,0,10);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月”

                                                        if (i==3)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day_shi);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2
                                                        if (i==4)        LCD_P16x16Ch(i*16,0,beijing_day_ge);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6

                                                        if (i==5)        LCD_P16x16Ch(i*16,0,11);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日”

                                                        if (i==6)        LCD_P16x16Ch(i*16,0,12);//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

                                                        if (i==7)  //星期 //i是汉字的序号,汉字“三”
                                                        {
                                                                if (beijing_week==1) LCD_P16x16Ch(i*16,0,13); //星期一
                                                                if (beijing_week==2) LCD_P16x16Ch(i*16,0,14); //星期一
                                                                if (beijing_week==3) LCD_P16x16Ch(i*16,0,15); //星期一
                                                                if (beijing_week==4) LCD_P16x16Ch(i*16,0,16); //星期一
                                                                if (beijing_week==5) LCD_P16x16Ch(i*16,0,17); //星期一
                                                                if (beijing_week==6) LCD_P16x16Ch(i*16,0,18); //星期一
                                                                if (beijing_week==0) LCD_P16x16Ch(i*16,0,19); //星期天
                                                        }

                                            }

                                                 //01是一行汉字----------------------------------------------
                                                 //23是一行汉字----------------------------------------------
                                                 //45是一行汉字-------------------------------------------------

                                                 //第一个参数:0-127,
                                                 //第二个参数:第3个页面地址开始,连续3,4,5页面
                                                 //因为每个页面8行像素,汉字是高度32像素,占用3个页面像素
                                                 //第三个参数是在字符点阵中的汉字的“序号”

                                                 LCD_P18x32Ch(2+0, 3,beijing_hour_shi); //小时的十位
                                                 LCD_P18x32Ch(2+18,3,beijing_hour_ge);  //小时的个位

                                                 LCD_P08x32Ch(2+18+18,3,0);                        //冒号:

                                                 LCD_P18x32Ch(2+18+18+8,3,beijing_min_shi);    //分钟的十位
                                                 LCD_P18x32Ch(2+18+18+18+8,3,beijing_min_ge);  //分钟的个位

                                                 LCD_P08x32Ch(2+18+18+18+18+8,3,0);     //冒号:

                                                 LCD_P18x32Ch(2+18+18+18+18+8+8,3,beijing_second_shi);   //秒的十位
                                                 LCD_P18x32Ch(2+18+18+18+18+8+8+18,3,beijing_second_ge); //秒的个位

                                                 /*
                                                         //显示图形
                                                    OLED_Fill(0x00);
                                                        delay_ms(1);
                                                        //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OLED_DrawBMP(0,0,128,8,BMP3);
                                                    delay_ms(2000);
                                                 */

                                                 if ( display_interval_time_flag==1)
                                                 {

                                                           display_interval_time_flag=2;

                                                           for(i=0; i<8; i++)
                                                   {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N,
                                                                         if (i==0)        LCD_P16x16Ch(i*16,0,20);

                                                                         //i是汉字的序号,
                                                                         if (i==1)        LCD_P16x16Ch(i*16,0,Speed_direction_data[0]);
                                                                         //i是汉字的序号,
                                                                         if (i==2)        LCD_P16x16Ch(i*16,0,Speed_direction_data[1]);
                                                                         //i是汉字的序号,
                                                                         if (i==3)        LCD_P16x16Ch(i*16,0,Speed_direction_data[2]);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空格
                                                                         if (i==4)        LCD_P16x16Ch(i*16,0,21);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空格
                                                                         if (i==5)        LCD_P16x16Ch(i*16,0,get_ocean_height_data[0]);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空格
                                                                         if (i==6)        LCD_P16x16Ch(i*16,0,get_ocean_height_data[1]);

                                                                         //i是汉字的序号, 汉字空格
                                                                         if (i==7)        LCD_P16x16Ch(i*16,0,get_ocean_height_data[2]);
                                                           }

                                                 }

                                }            //Finish_GPS_DATA_flag===0

        }

}

//******************用于时钟******************************************************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收到GPS完整的信息后,每秒通过串口1输出一次
           if (GPS_INFO_output_FLAG==0)
           {
                        t0_ggg++;

                        if (t0_ggg>200)
                        {
                            t0_ggg=0;
                                GPS_INFO_output_FLAG=1;
                        }

           }

           if (ALL_GPS_DATA_RECEIVE_FINISH_FLAG==1)
           {
                  if (display_interval_time_flag==0)
                  {
                        display_interval_time++;

                        if (display_interval_time>5000)
                        {
                           display_interval_time=0;
                           display_interval_time_flag=1;   //执行
                        }
                  }

           }

           if (display_interval_time_flag==2)
           {
                        display_interval_time++;

                        if (display_interval_time>2000)
                        {
                           display_interval_time=0;

                           display_interval_time_flag=0;
                        }

           }

}

/*

                            //显示汉字==完整的程序=============================================================
                                /*
                                  第一个参数表示:从行16个像素位置开始显示,
                                  第二个参数表示:0---表示第1行,行像素从00-07,第1页
                                                  1---表示第2行,行像素从08-15,第2页 ,因为汉字是16X16,一行汉字占2页

                                                                  2---表示第3行,行像素从16-23,第3页,
                                                                  3---表示第4行,行像素从24-31,第4页 ,这是第1行汉字

                                                                  4---表示第5行,行像素从32-39,第5页,
                                                                  5---表示第6行,行像素从40-47,第6页 ,这是第2行汉字

                                                                  6---表示第5行,行像素从48-55,第7页,
                                                                  7---表示第6行,行像素从56-64,第8页 ,这是第3行汉字

                                  */

                        /*
                            OLED_Fill(0x00);

                                //6个汉字,最后一个i 是在数组 F16x16[]中汉字的序号,如 康1金2辉3
                            for(i=0; i<6; i++)
                            {

                              LCD_P16x16Ch(i*16+16,0,i);

                            }

                                //这里空几个汉字显示4个汉字==========================================
                            for(i=0; i<4; i++)
                            {
                              LCD_P16x16Ch(i*16+32,4,i+6);
                              LCD_P16x16Ch(i*16+32,6,i+6+4);
                            }
                            delay_m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