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红外遥控LED灯的程序,求指导

楼主(2020-08-19):
想自己设计 求指导,STC89C52RC单片机红外遥控控制LED灯的程序,要求:按键1、7、8、9,按一下灯亮,反之灯灭;按键2稍暗,按键3稍亮,按键4、5延时0.5秒闪烁,这个程序可以实现吗?在此感谢各位大佬。
按键编码值:
1:00-FF-0C-F3
2:00-FF-18-E7
3:00-FF-5E-A1
4:00-FF-08-7F
5:00-FF-1C-E3
6:00-FF-5A-A5
7:00-FF-42-BD
8:00-FF-52-AD
9:00-FF-4A-B5

网友A:
可以实现的,亮暗变化采用PWM调制

网友B:
可以实现啊,互不影响的。触发条件都不同,不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的,亮暗变化采用PWM调制

请问闪烁程序应该怎么写呢,用while循环跳不出来,死循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闪烁程序应该怎么写呢,用while循环跳不出来,死循环了

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

能实现效果用什么都可以,求指导

网友C:
循环里面,判断条件再Break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里面,判断条件再Break退出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按其他按键才会break跳出,麻烦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D:
应该不是很难吧,首先要写出红外线的驱动函数用来接收数据,然后在判断数据做出相应指令,调亮度的那个用一个中断输出PWM波,闪烁的也可以再使用一个中断进行计时

网友E:
这个需求看似很简单,对初学者其实也不容易,按键程序,闪烁程序,调光程序,红外接收程序,每一项都要吃透组合起来才能正常运行,实际应用要采用非阻塞式编程(慎用delay),哪怕是点个LED,按个开关都跟课本上的有很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求看似很简单,对初学者其实也不容易,按键程序,闪烁程序,调光程序,红外接收程序,每一项都要吃透 ...

太感谢您了,我定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求看似很简单,对初学者其实也不容易,按键程序,闪烁程序,调光程序,红外接收程序,每一项都要吃透 ...

可以再指导指导调光程序吗?

网友F:
可以实现,首先89c52没有PWM发生器,只能用定时器来模拟PWM输出。

网友E:
下载进板子试验一下,体会更深刻。

网友G: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031_Infrared

网友G: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031_Infrared   http://www.51hei.com/bbs/dpj-19008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进板子试验一下,体会更深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