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怎么控制LED流转间隔呢?

楼主(2020-08-20):
各位大佬,51单片机用定时器中断让LED流转间隔为400ms,500ms,600ms,一直到1200ms,LED初始速度为400ms,按键按下加100ms,一直加到1200ms,数码管显示速度的值。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已经弄出来了,就LED流转速度不会弄,大佬们怎么弄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按键按下,俩个灯之间的延时需要减少的。你可以把不同流转速度封装成单独的函数,然后去调用,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B:
可以通过改变自动重装载值来改变时间间隔

网友C:
查考占空比判断原理用判断控制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改变自动重装载值来改变时间间隔

用定时中断就可以的,不要想那么复杂,多练几次就会,不会就反复看视频

网友E:
做个100MS的时基。设置变量,按键每次按下,变量加一时间加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