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MCU IO口加一个电源?

楼主:
为什么在IO口加了一个5V? 肖特二极管其中的作用?这么设计的好处是??

如果直接加一个NMOS会不会有屏蔽效果?
这2个信号能连载一个开关里吗?

网友A(2020-08-20):
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B:
原理图发出来 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C:
首先C B E 是三极管的管脚标号,  G D S 才是MOS管的管脚标号。原理就是当你信号导通时,MOS管G极接地,D S导通,D S同时接到地线,顺带将P3.2下拉到GND,信号不导通时MOS处于高祖太不导通,P3.2被5V电压拉高。
也就是当你信号导通时P3.2脚电压为GND,未导通时电压为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C B E 是三极管的管脚标号,  G D S 才是MOS管的管脚标号。原理就是当你信号导通时,MOS管G极接地,D S ...

左图那个不是nmos   是  bav70  看了下应该是为了稳定吧 然后右边的图 有隔离电路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