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节2000ma 18650升压到5v对手机电池充电,会有压降吗?

楼主(2020-08-20):
请问下 用一节2000ma 18650升压到5v对手机充电(手机大概3000多ma)电池会有压降吗.

网友A:
这就是个充电宝呀,放电完成后就需要充电,电池没有压降呀,只是在给手机充电时不要过度放电,以免影响18650电池的寿命。

网友B:
能做个应急充,充不满手机,电池升压有损耗,效率在70%左右,而不是关注什么压降

网友C:
最多只能充35%-45%之间,如果升压IC或者升压模块效率不高,可能还更少

楼主:
意思是说永远都充不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永远都充不满吗?

就是能量转换达到100%,也不可能充满。
一个2000mah的电池能充满3000mah的电池吗?

网友E:
1节2000mAh的电芯,不论怎么样也不可能充满一节3000+mAh的电池。
你指的压降,是指2000mAh的电池?肯定会有的,电池放电,电压就会下降。你这个使用方式会降到过放保护电压以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永远都充不满吗?

一次是肯定充不满的了,能充个40%你就笑了

网友F:
你指的电池压降是18650或手机那一方的?

网友G:
看电池内阻越大,压降越大,,电池 内阻就是理想电压源串一个电阻,,有输出就会有压降

网友H:
如果可以控制充电电流,则电池上不应有电压降。

网友I:
充不满,加上损耗,能到一半电量表示很棒了

网友J:
那個位置的壓降?
電路由3.7V升到5V不用考慮壓降問題,反而要關心手機電池餘量.

网友K:
要记住,有电流流过就会有电压降!没有理想电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一次是肯定充不满的了,能充个40%你就笑了

遵循能量守恒,充不满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