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单片机IO控制12个LED如何扫描?

楼主:
如上,请教下这种接法怎么扫描?其中LED6可以稍暗于其余灯

网友A(2020-08-20):
分作12次来扫描, 不能当做数码管那样来扫描,那样扫描的话会出现其它微亮或者直接乱亮的情况. 很简单,要LED10亮,你11脚和12脚为输出口, 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就可以了.那其它13 14这两个口就不要设置为输出,设置为输入模式. 其它灯同理.明白么?

网友B:
输出对应高低电平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作12次来扫描, 不能当做数码管那样来扫描,那样扫描的话会出现其它微亮或者直接乱亮的情况. 很简单,要LED1 ...

嗯嗯,看来只有分为12次转换输入输出扫描了,但是我这个单片机转换为输入后要4/5个nop的稳定时间,板子出来尝试一下,感谢回答

网友D:
LED6回路都接了R11,R12两个电阻,肯定暗,把每个灯单独点亮起来,最后组合起来就是了

网友E:
分别进行扫描检测即可

网友F:
算好高低电平即可

网友C:
扫描代码,显示OK,1ms扫描一次,供参考,谢谢回复
switch(led_suoyin)
                {
                        case 0: //1 4输出 2 3输入
                        {
                                P_d  = 0;
                                TRISD |= 0x05;
                                TRISC &= 0xf7;
                                TRISD &= 0xfd;
                                if(bled_2H) P_a = 1;
                        }break;
                        case 1: //2 3输出 1 4输入
                        {
                                P_a  = 0;
                                TRISD |= 0x02;
                                TRISC |= 0x08;
                                TRISD &= 0xfa;
                                if(bled_M) P_b = 1;
                        }break;
                        case 2: //3 4输出 1 2输入
                        {
                                P_b  = 0;
                                TRISD |= 0x06;
                                TRISC &= 0xf7;
                                TRISD &= 0xfe;
                                if(bled_power) P_c = 1;
                        }break;
                        case 3: //1 4输出 2 3输入
                        {
                                P_c  = 0;
                                TRISD |= 0x05;
                                TRISC &= 0xf7;
                                TRISD &= 0xfd;
                                if(bled_4H) P_d = 1;
                        }break;
                        case 4: // 1 2输出 3 4输入
                        {
                                P_d  = 0;
                                TRISC |= 0x08;
                                TRISD |= 0x01;
                                TRISD &= 0xf9;
                                if(bled_ziran) P_a = 1;
                        }break;
                        case 5: //2 4输出 1 3输入
                        {
                                P_a  = 0;
                                TRISD |= 0x03;
                                TRISC &= 0xf7;
                                TRISD &= 0xfb;
                                if(bled_swing) P_b = 1;
                        }break;
                        case 6: //2 3输出 1 4输入
                        {
                                P_b  = 0;
                                TRISD |= 0x02;
                                TRISC |= 0x08;
                                TRISD &= 0xfa;
                                if(bled_putong) P_c = 1;
                        }break;
                        case 7: //3 4输出 1 2输入
                        {
                                P_c  = 0;
                                TRISD |= 0x06;
                                TRISC &= 0xf7;
                                TRISD &= 0xfe;
                                if(bled_H) P_d = 1;
                        }break;
                        case 8: // 1 3输出 2 4输入
                        {
                                P_d  = 0;
                                TRISD |= 0x04;
                                TRISC |= 0x08;
                                TRISD &= 0xfc;
                                if(bled_1H) P_a = 1;
                        }break;
                        case 9: // 1 2输出 3 4输入
                        {
                                P_a  = 0;
                                TRISC |= 0x08;
                                TRISD |= 0x01;
                                TRISD &= 0xf9;
                                if(bled_cool) P_b = 1;
                        }break;
                        case 10: // 1 3输出 2 4输入
                        {
                                P_b  = 0;
                                TRISD |= 0x04;
                                TRISC |= 0x08;
                                TRISD &= 0xfc;
                                if(bled_L) P_c = 1;
                        }break;
                        case 11: //2 4输出 1 3输入
                        {
                                P_c  = 0;
                                TRISD |= 0x03;
                                TRISC &= 0xf7;
                                TRISD &= 0xfb;
                                if(bled_sleep) P_d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扫描代码,显示OK,1ms扫描一次,供参考,谢谢回复

敢问老哥用的是FMD的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敢问老哥用的是FMD的IC?

不是,中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