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帖子里面的电路大家觉得对不对

楼主(2020-08-20):
1.http://www.51hei.com/bbs/dpj-194595-1.html
2.http://www.51hei.com/bbs/dpj-194458-1.html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不要把赞同和不赞同同时选择。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6 项 ), 共有 8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0.00% (0)
35.71% (5)
0.00% (0)
35.71% (5)
21.43% (3)
7.14%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我只能说,楼主是秀上瘾了,而且还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对于这个投票贴我不会做出投票选择,原本就那么简单的事情,有必要开新帖投票吗?还是去学学LED是应该怎么使用的,不要拿着错误和坛友们理论。

网友B:
不忍直视的两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知才能无畏!我真佩服楼主的勇气!多次拿一些错误的电路来秀混积分吧!我也赞成2楼!不予理睬从此不再 ...

混啥积分,你不看也别抹黑啊,有一句话叫不喜勿喷OK?

楼主:
等到结票了再看看是不是真的两个电路都错了。真的是那样的话我看是不是要学习一下相关知识。

网友D:
求知是非常棒的精神,认错更是值得表扬。给你的求知点个赞。电路还是不要片面的理解,多听听大伙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知是非常棒的精神,认错更是值得表扬。给你的求知点个赞。电路还是不要片面的理解,多听听大伙的意见。

可能有些电路有待完善。投票就说明了这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些电路有待完善。投票就说明了这一点。

        沒有燒壞是因為電池能量太小,如果電池能量大一些些一必定會燒壞電路,不用懷疑。用基本的電學原理分析就知道

网友F:
错误得离谱的电路,意义何在啊!!!

网友G:
不忍直视,根据我这么多年对技术人员的判断和感受,楼主应该不是电子电气相关专业背景,但在一些电子小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可能还工作了相当长时间)的非核心专业技术人员。但是求知欲又比较强的那一类人。
你需要一个真正懂的师傅好好带带你,让你上道,你还可能有点作为。否则就不要再在这一行走下去了,真的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H:
長見識了
樓主用的LED "DC Forward Voltage (VF) " 是6V的嗎?

楼主:
是的

引用 网友H:
長見識了
樓主用的LED "DC Forward Voltage (VF) " 是6V的嗎?

YES,Itis.实际上不用限流电阻也没有怎么样。有人觉得用了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