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计算充电器的效率可以吗?

楼主(2020-08-20):
48V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效率有这么高吗?我把毫安表改成0点在“10”,满度为8安培的电流表了,经比对线性度和准确度还可以。

网友A:
21mA !  可以说是根本充不进!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mA !  可以说是根本充不进!

抱歉,我没说清楚,这个“毫安表”是满度8A的电流表1

网友C:
效率就是这么算的呀,反激式有这个效率很正常。

网友D:
按照功率比来计算充电效率是可以的,但如楼上所述,电流表显示的是21mA!  其实是充不进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没说清楚,这个“毫安表”是满度8A的电流表1

问题在于单位是毫安啊

网友F:
简单的效率是次级功率/初级功率没有错,但是需要注意的东西有很多,1,直流电压电流采样,2,交流需要考虑PF值。通常超过75W的电源都需要增加PFC电路来符合功率因素。直流采样还区分板端采样和终端采样,在负载时板端与终端中间的线缆会影响测量电压,从而影响计算效率。如果使用了没有功率因素校正的仪器测量交流端,也可能测量功率出错,造成转换效率大于100%的假象。

网友G:
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效率是次级功率/初级功率没有错,但是需要注意的东西有很多,1,直流电压电流采样,2,交流需要考虑P ...

您说得很重要!充电器输出有470uf的滤波电容,按直流计算可以吗?初级功率用单相有功功率表测得。

网友A:
楼主,有些东西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电力拖动的负载形式有多种多样,纯阻性、感性、容性、混合型负载、、、,简单的电流电压计算是不适应的,也是不精确的!特别是对于感性、容性,计算不是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些东西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电力拖动的负载形式有多种多样,纯阻性、感性、容性、混合型 ...

充电器初级的有功功率消耗应该误差不大,电能表是哦根据这个收电费的。充电器次级经过大电容滤波基本是直流,对于反电势负载的直流功率计算电压乘电流也问题不大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初级的有功功率消耗应该误差不大,电能表是哦根据这个收电费的。充电器次级经过大电容滤波基本是直 ...

2.1a55v充48V电瓶,充爆炸都是可以,怎么会充不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初级的有功功率消耗应该误差不大,电能表是哦根据这个收电费的。充电器次级经过大电容滤波基本是直 ...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试试测量:开始充的电流(电池电量低时),充电中间的电流(电池充电一半时),电池充电结束的电流(快满时),你会发觉3个时间段的电流声不一样的~那么,你以哪个电流值来说明充电器的充电效率?
正确的‘估算’方式是: (电池的充电后的容量 (Ah)- 电池原残存电量)/ 充电器的输入功率 X 充电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试试测量:开始充的电流(电池电量低时),充电中间的电流(电池充电一半时),电 ...

我觉得“充电效率”应该是额定状态下(48V/3A)就是输出3A时候。其实各充电段也是可以计算的,如果用电阻负载代替电池是不是更准确一些?反电势负载性质我还不太清楚。用充入电池的容量来算困难很多,冲入电量和放出电量损失不好掌握。
充入电量和电池放出电量中间损失很大的。电池的损失也不好弄

网友I:
可以使用此方法来计算充电效率,以进行粗略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效率是次级功率/初级功率没有错,但是需要注意的东西有很多,1,直流电压电流采样,2,交流需要考虑P ...

“直流采样还区分板端采样和终端采样,”---对,您说的是电压吧?“终端电压采样”得出的效率之偏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2.1a55v充48V电瓶,充爆炸都是可以,怎么会充不进电

16串“48V”的铁锂电池组充电终止电压是57.6V呀?我这个只能是“充不满”,不过是安全的

网友H:
如果只 是“充不满,提高电压 就可充满,

电瓶车充电器质量不好的经常把电瓶充膨胀,修电瓶车的地方换下来看到这样。

计算充电器的效率,实际效率,与理论上的效率。,实际效率与电池质量也有关系,

如果放电完了,刚开始充电流很大,电压低一点,然后电流变小,电压升高,
能量守恒定律理论上是一样,实际肯定相差很大,可能就是实际 效率会变的问题。
发挥不完全。

网友J:
计算方法是对的!但是要注意量具是否准确,反激感觉能在82-88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计算方法是对的!但是要注意量具是否准确,反激感觉能在82-88就不错了

除了初级有功功率比较准确,充电电压,电流就不好说了,万用表测得的电压,电流数据能不能按纯直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试试测量:开始充的电流(电池电量低时),充电中间的电流(电池充电一半时),电 ...

充电器的效率我认为应该是充电时额定状态输出功率(直流功率)与交流侧输入的功率之比,不同输出时的效率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些东西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电力拖动的负载形式有多种多样,纯阻性、感性、容性、混合型 ...

交流输入测的有功功率应该误差不大,充电器输出(有大电容滤波)按直流电压电流计算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公之恒,叟不达,唯酌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些东西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电力拖动的负载形式有多种多样,纯阻性、感性、容性、混合型 ...

可充电电流基本是直流呀?

网友K:
相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