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寄存器中的数据是不是不能用指针来指示其位置?

楼主(2020-08-20):
今天听课听到这么一说,好像是数据存储器、堆栈、程序存储器中的数据可以用指针来定位指示,寄存器(包括通用寄存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数据不能。
这个说法对不对?

网友A:
8051单片机其实是相对简单,也是比较容易入门的,所以,教材大多是以8051来教学
对于堆栈,如果不学汇编就不要去管它,学了汇编也一样不要去管它,知道它的原理就可以了
学单片机最好就是:
A:写代码,B烧录验证,C改代码,D烧录验证,E重复步骤B
实在没有条件才仿真,仿真软件使用的是AT系列的单片机,实际上用的大多是STC的8051,两者指令实行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有时序方面程序的时候,仿真就和实际的不一样了
所以,我总能看到有人在:仿真可以,实际不行,为什么?

网友B:
可以用指针访问寄存器

网友B:
可以用指针来访问寄存器,不同倍数的寄存器定义成对应的数据类型指针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