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芯片管脚的问题

楼主(2020-08-21):
很奇怪,我用手去摸它 没事,用镊子的尖碰一下管脚,就认为是触发了?你们有遇到过没?

网友A:
跟MCU芯片管脚状态有关,处于高阻态的话,极细微的变化即可触发,请详读DATA 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MCU芯片管脚状态有关,处于高阻态的话,极细微的变化即可触发,请详读DATA SHEET

但是,我上拉电阻后,仍然会有这种现象。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上拉电阻后,仍然会有这种现象。很奇怪。

上拉电阻选择4.7K,如果还有这种问题,肯定是你电路或者其它问题,单片机出问题的概率要远远小于设计者本身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设计上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