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系列单片机之间差异问题

楼主(2020-08-21):
最近需要用到STM8L052R8    在网上只找到STM8S系列的中文资料(英文太捞)   想请教一下大佬STM8L052R8和STM8S103之间在硬件上具体有那些区别和特点(不是指使用领域),在编程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A:
没有用过,不知道
STM8是没有中文的数据手册的,就算有也是网上机翻的版本
用到什么功能就看哪个功能来编程就可以了,英文不行就百度翻译,能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不知道
STM8是没有中文的数据手册的,就算有也是网上机翻的版本
用到什么功能就看哪个功能来编程 ...

好吧。。。。    我去找找相似的文档看看    感谢回答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