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蓝牙模块相连,和手机通讯的2个问题

楼主(2020-08-21):
目前有几个小白问题
1.在程序方面需要对蓝牙进行什么设定吗,
2.如何对蓝牙模块进行AT指令的调试,

网友A:
一般蓝牙都是已经设定好了程序,貌似可以直接连。
AT指令测试的话官方给你的手册上也有,而且还挺多的。测试比较简单,手册也通俗易懂。我没怎么用过蓝牙,只是自己做DIY小玩意的时候用过,但是当初AT测试的时候测试软件一直出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蓝牙是可以连接的。

楼主:
蓝牙模块死都进不了AT模式,

网友B:
蓝牙模块一定要用τ 宝或者厂家给的使用手册,hc06和hc05使用方法不一样,然后波特率要设置正确,没反应就是你没有正确操作

网友C:
你好!
1、蓝牙模块第一次使用,只需要配对
2、需要设置的话,蓝牙模块上有按键
3、有问题再问,可以做设计

网友D:
首先你购买的蓝牙模块会有说明文件,你按照说明文件通过ttl转串口模块,连接电脑,然后按照文件说明使用串口助手输入AT指令就ok。
在程序上就是串口输出就ok了,但是发怂怎样的数据,需要看你蓝牙接收端的协议是怎样的,你按照协议写就可以了。单片机直接串口输出给蓝牙,蓝牙就会自动输出。

网友E:
买的模块,直接能连,还真没遇到你这种情况

楼主:
不好意思,我问题当初没有说清楚,,,这个蓝牙模块是别人拿给我试的,,没有手册,,百度也百度不到这一款芯片,τ 宝也没有了

网友F:
多年前调过蓝牙,我的一点理解,希望有所帮助:
一般来说做蓝牙应用的,不需要直接和AT指令打交道(如果你是直接用的蓝牙IC另当别论),我推测你手上是一个蓝牙dangle,各个厂商封装蓝牙模块的时候一般会在AT指令上封装一层蓝牙协议,你一般是通过uart或SPI连接蓝牙模块使用私有协议来调试,如果是dangle,如果模块实现者没有特别开放AT指令接口的话,你通过dangle的现有引脚用AT指令调试是做不到的。用串口指令调试你必须有模块手册,一抹黑是没法调试的。

网友G:
可以从网上搜索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