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位共阴极数码管位选通设定好了,但是只显示个位,十位只有按钮按下才闪一下

楼主(2020-08-2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nsignedchar code
sbit KEY0=P1^6;    //加一
sbit KEY1=P1^7;    //减一
sbit KEY2=P1^5;    //复位

unsigned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迟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void)
{
   P2=0xfb;//位选
   P0=table[K];//段选
   delay(5);
   P2=0xf7;
   P0=table[num];
   delay(5);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0==0)
       {
           delay(200);
           if(KEY0==0)
           {
            if(K==9&&num==9)
              K=9,num=9;
            else num++;
                 if(num>9)
                 {
                    K++;
                    num=0;
                 }
                 display();
           }
         }

       if(KEY1==0)
       {
           delay(200);
           if(KEY1==0)
           {if(K==0&&num==0)
               K=0,num=0;
            else num--;
                  if(num==-1)
                  {
                    num=9;
                    K--;
                  }
                  if(num==-1)
                  {
                    num=0;
                  }
                  display();
           }
       }
       if(KEY2==0)
       {
        delay(200);
        if(KEY2==0)
           K=5;
           num=0;
           display();
       }
    }
}

选通的是34位,4显示个位,3显示十位,但是程序执行后只有个位显示,十位闪一下就不显示了

选通的是34位,4显示个位,3显示十位,但是程序执行后只有个位显示,十位闪一下就不显示了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害

网友A:
void display(void)
{
   P2=0xfb;//位选
   P0=table[K];//段选
   delay(5);
   P2=0xf7;
   P0=table[num];
   delay(5);
}
这个函数不能直接=赋值,你这样不就是一直让等于P2=0xf7,除了一开始,根本都不可能等于0x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