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mos管上的参数

楼主(2020-08-21):
    MOS管是一种晶体管,可以理解为:一个受电压控制的电阻。根据电压的大小可以调节MOS管的电阻大小,在工作中的MOS管根据电阻的大小可以分为三种区域(三种状态):

    1、导通区(电阻几乎为0,一般就是几十mΩ,相当于短路);

    2、可变电阻区(类似一个可调电阻,阻值大小受电压控制);

    3、截止区(电阻几乎无穷大,相当于断路)。

    应用范围很广,可大体分为几种状态:

    1、MOS工作在导通区或者截止区的时候可以当开关使用。外加PWM信号可以用于调压,电机调速等方面。

    2、几个MOS管搭配可以起到单向导通的作用(类似二极管单向导通),比二极管有优势的地方是压降小、功耗低,导通电流大。低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优势更明显;

    3、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时候可以当一个电阻使用,一般集成芯片中的电阻就是使用这种方式的电阻,优势是生产方便,体积小巧。

    4、工作在可变电阻区还可以起到放大的作用,与三极管放大电路类似。

网友A:
模电基础知识啊

网友B(2020-09-27):
????
其内的寄生二极管,三级相对的电容效应,温度等等都没有讲。o(* ̄︶ ̄*)o

网友C:
好东西,原来mos管还可以用来控制电机,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D(2020-10-27):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原来mos管还可以用来控制电机,学到了,学到了

144V以下的控制器都是MOS管并联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