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ED点阵屏问题

楼主:
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点亮了一个灯,它一整排都是亮

网友A(2020-08-21):
这要我们管中窥豹吗?反正我是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无码无真相!楼主这样提问很难得到实质性答案。
原理图得提供啊

网友C:
这类点阵几乎都是共阴或者共阳,点亮其中一个时要确保对其他进行引脚初始化,避免造成干扰,对照原理图仔细思考一下,问题不难解决的

网友D:
原理图和代码提提供一下的,不然盲猜的话神仙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网友E:
这看不出来啊这

网友F:
你查一下硬件电路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