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该DP3120E充电器原理图

楼主(2020-08-21):
问题如下:
该DP3120E芯片输入6-36V,最大2A;
1、输入和输出端的电容参数如何选择,具体作用又是什么;
2、二极管在该电路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3、电感在该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4、若要把输入调整为5V1A输出,元器件参数该怎么调整。

网友A:
这是DC/DC串联型降压电路,原理也很简单。对于楼主提出的4个问题可以知道楼主不但是小白而且洁白无瑕,说什么都白搭,只好省略1000字。

网友B:
先读通DP3120E手册。

网友C:
DP3120E手册上有详细配置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