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驱智能小车怎么实现旋转?

楼主(2020-08-21):
(无正文)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旋转是这么个旋转法,但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法,前面两个轮中,其中外围轮正转,内轮反转,这样就能实现转向,

网友B:
内外轮的速度不同 就可以实现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旋转是这么个旋转法,但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法,前面两个轮中,其中外围轮正转,内轮反转,这 ...

左转和右转,可是用4个5号电池让它左右轮反向转,车子不动

网友C:
左侧两个轮子不动或比右侧的慢,就是左转;反过来则是右转。

网友D:
两边轮子相反方向转就行了
一般的驱动板都是支持两路分别控制的

网友E:
???电机驱动模块控制就ok了,不同转速,不同方向就可以旋转

网友F:
两个轮子正转,两个轮子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