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42步进电机

楼主:
晚上闲来无事拆了个42步进电机,看看内部构造

网友A(2020-12-18):
一拆开,就废了,不能用了。

网友B:
这种电机拆了安装回去应该还可以用的吧,不要暴力拆解应该没啥问题的吧。是说轴承坏了还是怎么的!!不懂诶,为什么拆了就废了?

网友C:
拆开就会失磁呢。主要是混合式的使用了强磁铝镍钴材料,这种材料是耐高温的,高温不退磁,在生产时候把它充到饱和状态了,如果拆开了,磁路不再闭合,磁芯会减弱,需要特殊的充磁设备,普通人无法解决的,如果使用了钕铁硼材料的,拆开一般问题不大;但是永磁混合式步进电机(常见的1.8度、0.72度的)转子不能拿出来,否则就会退磁的,除非你有充磁机可以重新充磁。

网友D:
废,还不至于吧,我拆过一个57的步进,装回去还能用。

网友E(2021-01-23):
铝镍钴早没人用了吧?现在应该都是稀土永磁体。

网友F: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G:
电机就这样。绕组‘转子!

网友H:
步进电机没用过,不知道原理,也不会用。

网友I:
拆开后力再装回去,是会退磁,电机力矩明显变小很多,但还能转

网友J:
线圈坏了可以自己重绕回去吗?

网友K:
这东西 还有多少应用场合? 快被伺服电机干完了吧?

网友L:
这电机尽管拆没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 还有多少应用场合? 快被伺服电机干完了吧?

有闭环控制的步进系统。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 还有多少应用场合? 快被伺服电机干完了吧?

不是高精度场合,负载不需要高速,步进电机力矩达到没问题,还有一个成本问题,所以步进电机永远存在,一两万的贴片机用的是步进电机和同步带,三四万的贴片机用的是伺服和同步带。

网友N(2021-04-09):
步进电机比伺服电器应用多太多了,价格便宜,控制方便,在很多领域不可替代。

网友O:
找一个铁桶退出的时候一边退一边套 就没事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一拆开,就废了,不能用了。

没问题,能用。

网友Q(2021-12-03):
感谢分享,拆开看一看

网友H:
没用过步进电机,不知道原理。

网友R(2023-05-20):
谢谢。学习了。用过步进电机。拆过几个都是坏的。

网友S:
    钕铁硼强磁铁由于含金属钕容易氧化,需要表面电镀。而铝镍钴耐腐蚀性较好,通常不会进行表面处理。     钕铁硼通常的可耐80℃。铝镍钴磁铁在300---500°(铝镍钴磁钢在超过600℃的温度下退磁,所以我们一般说铝镍钴磁钢工作温度小于等于550℃)。     铝镍钴是耐高温磁铁,但是磁性很弱,磁铁是越耐高温,磁力相对越弱,磁力跟耐温成反比,跟铁氧体一样,铁氧体也较钕铁硼更耐高温。     通过退磁曲线判断这两种磁性材料,钕铁硼剩磁较高。     铝镍钴由于其战略资源钴和镍,所以价格昂贵,使用人少,许多客户选择钕铁硼代替,铝镍钴在航空航天、军事领域、汽车工业和安全系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