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开发板的传感器测量及输出显示

楼主(2020-08-21):
传感器测量离不开3件事,输入输出、延时及时序控制。
1. 延时函数
鉴于ESK32-360开发板在SYSTICK程序中只提供了ms级的延时函数,而未提供us级的延时函数,使得程序设计时极为不便,为此添加了us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DelayTime = nTime;
  while(DelayTime != 0);
  /* Disabl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在使用时,因为ms级和us级延时函数是基于同一个基准时钟,故在使用前需调整基准时钟。
在ms级延时时,使用下列语句:
SYSTICK_IntConfig(DISABLE);
SYSTICK_SetReloadValue(SystemCoreClock / 8 / 1000);
SYSTICK_IntConfig(ENABLE);
在us级延时时,使用如下语句:
SYSTICK_IntConfig(DISABLE);
SYSTICK_SetReloadValue(SystemCoreClock / 8 / 1000000);
SYSTICK_IntConfig(ENABLE);

ms级延时的验证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ICK_ClockSourceConfig(SYSTICK_SRC_STCLK);
  SYSTICK_SetReloadValue(SystemCoreClock / 8 / 1000);
  SYSTICK_IntConfig(ENABLE);
  /* Initialize LEDs */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HT32F_DVB_LEDInit(HT_LED2);
  HT32F_DVB_LEDInit(HT_LED3);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Toggle LEDs  */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1);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2);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3);
       Delay(500);
  }
}

2. GPIO口输入输出
鉴于SD卡接口处于空置状态,故可用做GPIO来使用并进行功能扩展,从而化解资源的紧张的情况。
1)GPIO口输出
为便于输出口的配置,特定义了一个专用的函数,其内容为:
void HT32F_DVB_OUT_Init(void)
{
  HT32F_DVB_ClockConfig();
  //   PD0 、 PC12
  HT32F_DVB_GPxConfig(GPIO_PD, GPIO_PIN_0, 0);
  HT32F_DVB_GPxConfig(GPIO_PC, GPIO_PIN_12, 0);
  HT_GPIOD->SRR = GPIO_PIN_0;
  HT_GPIOC->SRR = GPIO_PIN_12;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D, GPIO_PIN_0, GPIO_PR_DISABLE);
  GPIO_DriveConfig(HT_GPIOD, GPIO_PIN_0, GPIO_DV_8MA);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D, GPIO_PIN_0, GPIO_DIR_OUT);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2, GPIO_PR_DISABLE);
  GPIO_Drive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2, GPIO_DV_8MA);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2, GPIO_DIR_OUT);
}

此外,还定义了一个GPIO口的时钟启动函数,其内容为:
void HT32F_DVB_ClockConfig(void)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u8 RegCK[5] = {0};
  RegCK[3] = 1;  //  启动PD口
  RegCK[2] = 1;  //  启动PC口
  CKCUClock.Bit.PA         = RegCK[0];
  CKCUClock.Bit.PB         = RegCK[1];
  CKCUClock.Bit.PC         = RegCK[2];
  CKCUClock.Bit.PD         = RegCK[3];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验证函数功能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YSTICK_ClockSourceConfig(SYSTICK_SRC_STCLK);
     SYSTICK_SetReloadValue(SystemCoreClock / 8 / 1000);
     SYSTICK_IntConfig(ENABLE);
     // LED1 & PC12
     HT32F_DVB_OUT_Init();
     while(1)
     {
        /* Toggle LEDs  */
        HT_GPIOD->SRR = GPIO_PIN_0;
        HT_GPIOC->RR = GPIO_PIN_12;
        Delay(1000);
        HT_GPIOD->RR = GPIO_PIN_0;
        HT_GPIOC->SRR = GPIO_PIN_12;
        Delay(1000);
    }
}

经程序的下载验证,可实现指定GPIO口的输出功能。
2)GPIO口输入
为便于输入口的配置,所定义得专用函数为:
void HT32F_DVB_IN_Init(void)
{
         AFIO_GPxConfig(GPIO_PC, GPIO_PIN_12, 0);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2, GPIO_PR_UP);  // down ?
         GPIO_Input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2, ENABLE);
}

注:为配置相应的时钟,需在HT32F_DVB_ClockConfig()函数中添加语句:
RegCK[2] = 1;   // 启动PC口

验证函数功能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YSTICK_ClockSourceConfig(SYSTICK_SRC_STCLK);
     SYSTICK_SetReloadValue(SystemCoreClock / 8 / 1000);
     SYSTICK_IntConfig(ENABLE);
     HT32F_DVB_OUT_Init();
     while(1)
     {
          // PC12=KEY
          if(GPIO_ReadInBit(HT_GPIOC, GPIO_PIN_12)==0)
          {
                HT_GPIOD->SRR = GPIO_PIN_0;
          }
          else
          {
                HT_GPIOD->RR = GPIO_PIN_0;
          }
         Delay(1000);
    }
}

经程序下载,当按下连接PC12的按键时,可见到LED1发生变化,说明指定GPIO口的输入功能正确。
3. 串行通讯输出信息
除了使用LED显示按键状态外,还可以使用串行通讯来输出按键状态,它可以反映出比LED更丰富的信息。
实现按键状态输出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ICK_ClockSourceConfig(SYSTICK_SRC_STCLK);
         SYSTICK_SetReloadValue(SystemCoreClock / 8 / 1000);
         SYSTICK_IntConfig(ENABLE);
         HT32F_DVB_OUT_Init();
         UxART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GPIO_ReadInBit(HT_GPIOD, GPIO_PIN_1)==0)
                   {
                         HT_GPIOD->SRR = GPIO_PIN_0;
                         gHelloString[3] ='0';
                         UxART_TxTest();
                   }
                   else
                   {
                        HT_GPIOD->RR = GPIO_PIN_0;
                        gHelloString[3] = '1';
                        UxART_TxTest();
                   }
                   Delay(1000);
         }
}

图1  按键状态输出

4. I2C总线模拟与BH1750光强检测
BH1750是一款基于I2C接口的数字式光强传感器,我们可利用SD卡接口空出的引脚来模拟I2C接口以驱动该传感器,从而进行光强检测。
BH1750与MCU的连接关系如下:
SCL --- PC11
SDA --- PC12

定义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引脚为:
#define SCL_Set()         HT_GPIOC->SRR = GPIO_PIN_11
#define SCL_Clr()          HT_GPIOC->RR = GPIO_PIN_11

#define SDA_Set()        HT_GPIOC->SRR = GPIO_PIN_12
#defineSDA_Clr()          HT_GPIOC->RR =GPIO_PIN_12
BH1750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IIC_Init(void)
{
            HT32F_DVB_ClockConfig();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2, GPIO_PR_DISABLE);
            GPIO_Drive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2, GPIO_DV_8MA);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2, GPIO_DIR_OUT);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1, GPIO_PR_DISABLE);
            GPIO_Drive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1, GPIO_DV_8MA);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1, GPIO_DIR_OUT);
}

BH1750的读取函数为:
void Get_Sunlight_Value()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char i=0;
        unsigned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ms(180);
        Multiple_Read_BH1750();
        for(i=0;i<3;i++)
        dis_data=gHelloString[0];
        dis_data=(dis_data<<8)+gHelloString[1];
        temp=(float)dis_data/1.2;
        sd=temp;
        gHelloString[0] = sd/10000+'0';
        gHelloString[1] = sd% 10000/1000+'0';
        gHelloString[2] = sd % 1000/100+'0';
        gHelloString[3] = sd % 100/10+'0';
        gHelloString[4] = sd % 10+'0';
        UxART_TxTest();
}

光强检测的主函数为:
int main(void)
{
        SYSTICK_ClockSourceConfig(SYSTICK_SRC_STCLK);
        SYSTICK_SetReloadValue(SystemCoreClock / 8 / 1000);
        SYSTICK_IntConfig(ENABLE);
        UxART_Configuration();
        IIC_Init();
        while(1)
        {
                   Get_Sunlight_Value();
                   Delayms(1000);
        }
}

经程序下载后,其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图2 BH1750检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