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白光焊台

楼主(2020-08-21):
看着群里哥们DIY焊台,大多都是买现成的套件装的,没什么DIY的意义
这几天没事自己画了块板,过几天PCB到了自己弄个试试。
下面上原理图:

这个是自己画好的原理图,单片机用STC的,由于本人不喜欢太小的元件,
所以用了SKDIP28的单片机,

这个是画好的板图,由于航空插头太贵,所以用了普通的SIP插座,这种的
很便宜,如果怕接触不好可以直接焊线,由于很多T12焊台在焊接大焊点时
不给力所以我设计成了双MOS管,加粗的供电线。很多焊台在焊大焊点时不
给力,原因是由于手柄线损和PCB走线损耗造成的,在焊接大焊点时,有时
需要4-5A的电流,但由于手柄和PCB走线太细,造成电源功率虽然足够,
但就是感觉肉肉的不给力,这是由于一大块功率都损耗在手柄线太细和PCB
走线太细上面了,手柄焊接焊点,根本得不到全功率,目前市面上的很多焊
台控制板,由于做的太小,根本不可能布太粗的线,为了节省成本,还卖的
死贵,程序设计的再好也不给力。在这块我改变了这种做法,把控制板设计
的大很多,50*76MM的板看起来不是很傻又够看,电流还可以做足。这样可
给烙铁芯足够的瞬时电流,保证焊接大焊点的力度。

PCB发去打样还没回来,等回来再发焊接和调试过程。

这个是焊台配套的开关电源板原理图,也已发去打样了
下面是焊台电源PCB板图:

焊台板和电源都是自己造的,这才叫DIY,而不是像论坛里别的贴子,所谓的DIY
只是让你买他的套件一连线就成了,那种DIY个毛线,买一百套你什么都学不会。
今天PCB到手,开始焊板,大家稍等啊…………
这个是PCB反面

这个是PCB正面

网友A:
话糙理不糙

楼主:
PCB打样已发出了,坐等收货中,收到PCB就可以开始DIY了,不过电源PCB还要几天,等焊好控制板再说。

楼主:
程序正在加劲编程中,不过我用汇编的,不会用C,所以这个请大家见谅了!

网友B:
不在JLC打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JLC打样吗?

τ 宝上打样的多了,随便找个打下样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D:
楼主可以量产了!

网友E:
好想法!为楼主点赞。

网友F:
楼主DIY的焊台咋样了,坐等样品。

网友G:
这才是DIY,顶一下!

网友H(2020-10-14):
楼主DIY的焊台,效果怎样?演示一下!

楼主(2021-02-28):
这个开关电源和焊台PCB都做好了,实验证明只有亲手努力过才能学到东西,下面是图片
这个是焊台控制板PCB,由于板设计的比较大,看着很实在,散热相当好,MOS管在焊接时才微温,MOS管用的60P50的。别喷哦,这样用是有原因的,一来这样的贴片MOS本身散热差,热耗散功率余量要留大些,二来MOS管在每个导通瞬间涌浪电流不可乎视,因为工作于PWM状态下,必需考虑这个。
由于本人程序写的实在太慢,先用王志浩的程序来测试了。效果不错
这个是电源板和控制板工作状态,电源设计是同时带两路还有余量的,单端反激式150W,开关电源芯片采用经典的UC3842,变压器PQ3230-44材质的,电源频率100KHZ,工作时温升不大,具体多少没测,但不超40度。
这个是开关电源顶视图,由于自己家里留的电解电容较多,所以采用多电容设计并非堆料,而是为了把手上的东西用完。
实用效果比较满意,点支烟的时间就可以化锡了,具体多少秒我也不知道。

各种功能测试都OK,化锡休眠等功能都正常。唯一不足的是没有外壳,回头弄个什么壳子装上就是一套了。

网友I:
设计pcb前先找好外壳,板子尺寸按外壳设计,要外壳配板子比较不好弄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没办法,板都做好了,只好再找外壳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没办法,板都做好了,只好再找外壳了

这个固件一看就是天山的,楼主只是移植吧,用汇编?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没办法,板都做好了,只好再找外壳了

楼主,把开关变压器用的线径和匝数发一个

网友L(2021-11-01):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个固件一看就是天山的,楼主只是移植吧,用汇编?

他说了,用的王志浩的程序

网友N:
大神,汇编搞定没有?

网友O(2022-04-11):
好,不错。楼主汇编搞好了吗?打个包发上来

网友P:
楼主保守点设计是对的,工具类的东西,可靠才是王道!!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啊……。

不错,支持。汇编的何时发上来

网友O:
引用 楼主:
程序正在加劲编程中,不过我用汇编的,不会用C,所以这个请大家见谅了!

等您汇编的程序学习一下

楼主:
此贴已经成为神贴,很多家都在转载

网友Q:
厉害!学习!真正的DIY,应该叫DDIY,Design and Do.

楼主(2022-05-25):
这个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MOS管部分控制有问题,这块是抄自天山的板图,另一个是下载部分有问题,P3.0和P3.1上面焊了电容,所以极难下载程序,这块也是抄自天山的原理图,修改板马上出.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不错。楼主汇编搞好了吗?打个包发上来

不好意思,大家将就天山V3.3的程序用吧,汇编程序已测试稳定,并在某个宝上发了,一般人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错,支持。汇编的何时发上来

汇编的程序不在免费贡献,在某个宝有出售,但是只供工厂和公司使用,个人一般买不起,

网友R(2023-01-28):
原理图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