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中return dat 什么意思

楼主(2020-08-22):
在STC89C52芯片手册中,画红圈部分为什么要初始化?return  dat怎么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希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dat是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从IAP_DATA这个寄存器取得数值后,由这个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带返回值的函数 赋值给其它变量。
比如,你可以在其它地方应用这个函数,比如下:
for(i=0;i<number;i++)
        {
                *buf++ = IapReadByte(addr+i);
        }
就是把这函数从IAP_DATA寄存器暂存到 局部变量dat的值,循环付给buf。

网友B: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char byte_read(u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int sector_addr)
{
        u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int byte_addr, u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

网友C:
初始化是为了准备读下一次的数据,return dat是把读出的数据带出函数,以便调用函数进行处理

网友D:
return 是返回,dat 是你函数体里得到的值,当你调用该函数时,就得到一个值供你使用,比如你外边有个变量叫 my_data ,  my_data = IapReadByte(0x02); 该函数就会读取地址0X02里的数据,给my_data.

网友E:
返回一个字节嘛,return 返回值

网友F:
函数返回值,哪里调用它就返回给哪里。

网友G:
你这个函数是带返回值的,dat就是要返回的值,return是关键字返回的意思。我也不是太懂,共师兄习!

网友H(2021-01-28):
函数返回值

网友I:
函数调用之后的返回值,这个函数应该是读某个地址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