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形化编程的问题

楼主(2020-08-22):
刚了解到编程语言,请问大家:
1.图形化编程是否方便?
2.图形化编程的优缺点?
3.哪些单片机能图形化编程?
4.图形化编程是否可以转化成?
5.图形化编程有哪些软件?
问题看似好多,但有黑币奖励哦!

楼主:
欢迎大家留言!(收一收自己的黑币)

网友A:
同问,楼上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是在高级语言中才用到的,应该是叫面向对象
单片机的编程语言其实是在其次的,最主要的是硬件相关的算法和硬件的操作,如果不是什么很复杂的算法,这玩意在单片机领域是没有什么用的
把C学精通,你能吃到2100年

网友C:
图形化编程的做的时候容易,但是可读性相对比较差
现在安卓APP是支持用图形化编写的
http://ai2点appinventor.mit点edu/

网友D:
像如果是编写算法的话,matlab那种代码生成工具,我觉得还算方便,只不过不太熟悉代码生成工具的配置,会产生很多冗余代码。如果是外设配置、驱动开发这种,感觉图形化工具如果不是厂商提供的话,效率难保证。所以感觉目前还是直接码代码编程比较方便。

网友E:
Match up(图形化编程软件)
mPython是可视化代码编程,有hex、python、blockly三种代码读写等功能。

觉得图形化编程软件对点灯很简单的,对运算程序pwm,变频率这些或者难度大一点的不知道能不能可以?

网友E:
Flowcode是包括Arduino在内的平台的完美流程图语言,但用户现在可在“块”模式,“伪代码”和C代码中进行编程。

网友E:
LadderWork MCU图形化编程工具目前支持Atmel8051、STC、PIC等主流芯片

网友F:
好多PLC编程就是图形化的

网友G:
1.图形化编程是否方便?
答:挺方便的
2.图形化编程的优缺点?
优点:方便快捷,需要理解其中逻辑即可使用
缺点:不利于学习语法,不利于语法
3.哪些单片机能图形化编程?
答:arduino系列产品、STM32、ESP8266、ESP32......都可以图形化编程
4.图形化编程是否可以转化成?
答:图形化编程可以转化为代码
5.图形化编程有哪些软件?
答:Mixly、Mind+、mPython....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图形化编程是否方便?
答:挺方便的
2.图形化编程的优缺点?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H:
1.图形化编程是否方便?
方便
2.图形化编程的优缺点?
优点:开发效率高,单片机的图形化编程可以将固定化套路化的重复性冗余工作自动化实现,减小编程者负担。
缺点:由于自动生成代码官方设计时考虑复用等因素较多,执行效率稍低。另外注意版本问题,固件库,依赖库的体积也不小,会让单片机程序员退化为应用层代码编写者。
3.哪些单片机能图形化编程?
STM32绝大部分系列都可以通过CubeMX实现初始化,中断,硬件外设,RTOS等等资源配置
4.图形化编程是否可以转化成?
CubeMX可以直接转换成C,直接生成Keil项目,直接实现自定义功能和业务代码即可
5.图形化编程有哪些软件?
CubeMX。

网友I:
图形化编程相对于传统的编程方式更加方便简单快速,这就是他的优点,但是这也会导致开发者对程序的逻辑和结构的了解会相对于传统编程方式差一点,目前主流的图形化编程是Arduino开发板,具体单片机型号不清楚

网友J:
1.图形化编程入门比较快,开发周期短,很方便

编程教会我们如何思考,培养我们应对未来AI时代的思维能力,所以,无论以后是否从事IT行业,每个孩子都应该具备编程思维。Scratch是一种编程语言,旨在让程序设计初学者不需先学习语法便能设计程序。Scratch是STEAM(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Art-艺术,Mathematics-数学)教育的一种综合教育方式,它融合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的综合知识,侧重思维训练而不是简单的学习一门编程语言。

网友J:
图形化变成目前比较流行的是LABVIEW,这个软件入门还是比较快的,对新手比较友好

网友K:
图形编程语言尚未成为主流,但考虑到许多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也可以成为编程大师,因此潜力巨大。

网友L:
我感觉这个对新手来说比较友好,比如比较直观,以及一般情况下只要你图形完整就不会有太多报错,但这种编程方式比较小众,不很普及,遇到问题没处问,比如: 关于App Inventor的一个问题 如何实现判断一个变量是否大于或小于某个值 ,还有目前来看局限性很大,我个人看来还远不如c
这种图形化编程貌似对爱好者和小孩比较友好,门槛较低,我看南方某些地区小学计算机课本好像有教这个的,我当时书上还是海龟作图CX-LOGO,(虽然我小学没上过微机课。。。。。。)

网友L:
我刚查资料现在海龟作图好像是指Python的,
“python2.6版本中后引入的一个简单的绘图工具,叫做海龟绘图(Turtle Graphics),turtle库是python的内部库,使用导入即可 import turtle”
但我们当时介绍的好像不是Python,是一个单独的软件,有一个海龟,输入指令,海龟按照规定路线走,然后留下路线,只能画图,挺无聊的,我当时就是在书上看看,算是我的编程启蒙吧

网友L:
现在来看确实是传统编程语言更强大,更通用,可移植性好,教程多,有很多优点
但对于业余编程爱好者来说,只是娱乐使用,这种情况下传统编程语言会因为编译器过于庞大和自己知识和经验较少,导致编写程序报一大堆错,困难重重,自己也没有老师或团队合作,有的错误自己根本解决不了,而且编译器的一些错误报得太笼统,尤其是工程类错误或者在不是自己写的代码(比如源代码和MAKEFILE)就根本解决不了,每次就重新建一个工程碰运气,这就有了浓厚的玄学色彩(对于初学者或身边没有老师的爱好者来说)
而新兴的图形编程(arduino等)貌似这类错误较少,对业余编程爱好者们比较友好,但功能函数局限性较大,可移植性差,灵活性不高,通常一个编译器只对应一款单片机,最重要的是目前这种新兴的图形编程相对于传统编程语言就像C相对于汇编语言,代码优化不好,容易影响运行性能,但对于业余编程爱好者来说好像大部分项目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应该可以接受
仅代表个人的一点愚见,如有错误或不同观点,欢迎指出

网友M:
传统编程功能会更强大一些

网友N:
scratch简易图形化编程工具

网友N:
图形化编程软件scratch,python

网友O:
1.图形化编程是否方便?——是
2.图形化编程的优缺点?——直观
3.哪些单片机能图形化编程?——不清楚
4.图形化编程是否可以转化成?——不清楚
5.图形化编程有哪些软件?——不清楚

网友P:
方便,生成代码比较混乱,32单片机,STM32CUBE

网友Q:
方便快捷,但出来的程序需要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