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解惑,为什么灯不亮,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0-08-22):
学习定时器的应用,小灯以500Ms时间闪烁。发现中断一次1Ms,灯不亮;中断一次10Ms,50Ms都可以了。不明白程序怎么回事,请
高手解释解释,感谢朋友们。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1=P1^0;

uchar tmr500ms;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917)/256;
        TL0=(65536-917)%256;
        EA=1;
        TR0=1;
        ET0=1;

        while(1)
                {
                        if(tmr500ms==500)
                              {

                                tmr500ms=0;
                                p1=~p1;

                               }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H0=(65536-917)/256;
        TL0=(65536-917)%256;

        tmr500ms++;

}

网友A:
uchar tmr500ms;数据类型最大255,if(tmr500ms==500)永远不能满足条件。

网友B:
用多级累加运算判断以达到规定的数目。

网友C: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改成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tmr500ms;

网友D:
uchar (即unsigned char) 型的值最大只能到255,肯定到不了500的呀

网友E:
tmr500ms 这个变量溢出啦

网友F:
unsingend char字符型的值0~255

网友G:
uchar数据类型限制

网友H: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nsingend char字符型的值0~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p1=P1^0;

uint tmr500ms;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917)/256;
        TL0=(65536-917)%256;
        EA=1;
        TR0=1;
        ET0=1;

        while(1)
        {
                if(tmr500ms>=500)
                {

                        tmr500ms=0;
                        p1=~p1;

                }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H0=(65536-917)/256;
        TL0=(65536-917)%256;

        tmr500ms++;

}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明白了。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