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程序 数码管闪烁

楼主(2020-08-22):
DS18B20温度显示程序,使用74hc595控制数码管位选【2个4位数码管】,数码管闪烁频率很高,闪烁是显示的也能看得见,不知是那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更改了好久无法解决,闪烁时就好像在不间断扫描一样???麻烦各位大佬指出。
由于拍摄无法看出数码管闪烁所以没有上传照片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R  = P1^2;    //数据输入
sbit SCK  = P1^0;    //串行移位时钟
sbit RCK  = P1^1;    //锁存器时钟
sbit DQ   = P2^2;    //18B20数据输入

uint tvalue;
uchar tflag;

uchar code tab[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data buf[5]={0,0,0,0,0xC6};//显示缓存

void hc595(uchar Data)//74HC595的数据串入并出子程序
{
        uchar i;
        for(i=0;i<8;i++)        //由高位到低位发送一个字节
        {
                Data<<=1;                //左移一位,最高位溢出到位寄存器CY
                SER=CY;                        //从位寄存器的进位标志位CY读取
                SCK = 0;                         //串行移位
                                _nop_();
                        _nop_();
                SCK = 1;
                        _nop_();
                            _nop_();
                                SCK = 0;
        }
   RCK = 0;                 //锁存
   _nop_();
                _nop_();
   RCK = 1;
        _nop_();
                _nop_();
   RCK = 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j=n;j>0;j--)

for(i=112;i>0;i--);

}

void delay_18B20(uchar i)
{
        while(i--);
}

void ds1820()  //初始化
{
        uchar x=0;
        DQ = 1;
        delay_18B20(4);
        DQ = 0;
        delay_18B20(100);;
        DQ = 1;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  //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  //写数据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1;
                wdata>>=1;
        }
}

uint read_temp()
{
        uchar a,b;
        ds1820();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启动温度转化
        ds1820();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  //启动温度转化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  //温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void ds1820disp()
{
        static uchar k=0;
        buf[0]=tab[tvalue/1000];  //百位数
        buf[1]=tab[tvalue%1000/100];  //十位数
        buf[2]=tab[tvalue%100/10]&0x7f;  //个位数
        buf[3]=tab[tvalue%10];  //小数
        P0=0xFF;
        hc595(0x01<<k);
        P0=buf[k];
        k++;
        k%=5;

}

void main()
{
        ds1820();
        while(1)
        {
                ds1820disp();
                read_temp();

        }
}

网友A:
数码管显示一般在定时器中断程序执行定时刷新,同时要注意消隐。

网友B:
造成数码管闪烁的原因是楼主的主程序循环周期时间太长,达到8.2ms,5个数码管扫描一轮需要41ms,远超20ms极限。由于操作18B20耗时6.3ms,占时过长,把read_temp()函数分3次完成,就可以使主循环周期平均约2.5ms,5个数码管扫描一轮小于20ms。完美解决数码管闪烁问题。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R  = P1^2;    //数据输入
sbit SCK  = P1^0;    //串行移位时钟
sbit RCK  = P1^1;    //锁存器时钟
sbit DQ   = P2^2;    //18B20数据输入

uint  Temp;
uchar tflag;
uchar code tab[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data buf[5]={0,0,0,0,0xC6};//显示缓存

void hc595(uchar Data)//74HC595的数据串入并出子程序
{
        uchar i;
        for(i=0;i<8;i++)        //由高位到低位发送一个字节
        {
                Data<<=1;            //左移一位,最高位溢出到位寄存器CY
                SER=CY;              //从位寄存器的进位标志位CY读取
                SCK = 0;             //串行移位
                _nop_();
                _nop_();
                SCK = 1;
                _nop_();
                _nop_();
                SCK = 0;
        }
                RCK = 0;              //锁存
                _nop_();
                _nop_();
                RCK = 1;
                _nop_();
                _nop_();
                RCK = 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j=n;j>0;j--)
                for(i=112;i>0;i--);
}
*/
void delay_18B20(uchar i)
{
        while(i--);
}

void ds1820()  //初始化
{
        uchar x=0;
        DQ = 1;
        delay_18B20(4);
        DQ = 0;
        delay_18B20(100);
        DQ = 1;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  //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  //写数据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1;
                wdata>>=1;
        }
}

void read_temp()
{
        static uchar c=0;
        uint tvalue;
        uchar a,b;
        switch(c)
        {
                case 0:
                        ds1820();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启动温度转化
                        break;
                case 1:
                        ds1820();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  //启动温度转化
                        break;
                case 2: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emp=tvalue*(0.625);  //温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break;
        }
        c++;
        c%=3;
}

void ds1820disp()
{
        static uchar k=0;
        switch(k)
        {
                case 0:         if(tflag)buf[0]=0xbf;
                                        else buf[0]=tab[Temp/1000]; break;//百位数
                case 1: buf[1]=tab[Temp%1000/100]; break;//十位数
                case 2: buf[2]=tab[Temp%100/10]&0x7f; break;//个位数
                case 3: buf[3]=tab[Temp%10]; break;//小数
                case 4: break;//"C"
        }
        P0=0xff;
        hc595(0x01<<k);
        P0=buf[k];
        k++;
        k%=5;
}

void main()
{
        ds1820();
        while(1)
        {
                read_temp();
                ds1820disp();
        }
}

网友C:
读取18B20需要750ms,所以闪烁,即便你更改18B20到9位精度,读取时间也超过了人眼最低扫描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成数码管闪烁的原因是楼主的主程序循环周期时间太长,达到8.2ms,5个数码管扫描一轮需要41ms,远超20ms极 ...

多谢大佬的解答,这个超出20ms极限,确实没有想到一直以为是自己写程序那个环节的问题!!!
经过此次问题的解答,感觉自己还是不够严谨,以后要加强自己在软件与硬件间的微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18B20需要750ms,所以闪烁,即便你更改18B20到9位精度,读取时间也超过了人眼最低扫描频率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考虑到,多谢大佬的提示解答

网友D:
开一个定时器专门给显示驱动用的,定时时间按你实际情况调试一下就OK了

网友E(2022-05-02):
引用 网友D:
开一个定时器专门给显示驱动用的,定时时间按你实际情况调试一下就OK了

会不会在执行动态数码管扫描时影响ds18b20读取时序啊,一般我们操作这个温感都是关中断执行的

网友F(2024-12-28):
路过,观摩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