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W5500模块通过一根网线相互连接、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
最近做了个W5500模块的通讯实验。用的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开发板,一模一样的W5500模块,走的是TCP 协议。一个做客户端、另一个板做了服务器。
当两个板通过一根网线直接连在一起时,就一直连接不上。请求大佬们指点、是否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又如何解决?
1、每个开发板单独通过一根网线连接到PC软件或工控PLC都可以正常通讯,说明跟网线应该没有问题。

2、两个开发板通过交换器相连时、也可以通讯、就是直接通过一根网线相连时就不行了。
3、IP地址、端口号、MAC都没有重复

网友A(2020-08-23):
最近也在尝试两个W5500做通讯

网友B:
有些设备不支持对接 要用反接线 你重新做根网线试试 两个水晶头 一边是568A 一边是568B 两种压线方式 然后用对接线连两个模块试试 通常的跳线两边都是568B

早年间只有终端到交换机可以用直接线 设备到设备都需要用反线的 后来是设备端口带自动反转 但终端却不一定带自反转

网友C:
可以用了,使用交叉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