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求M62429数字电位器的编程方法

楼主(2020-08-22):
想做个数字电位器,是用M62429芯片,可是不会编码,求指教。

网友A:
51蛋骗鸡编程使用数组,参考中文资料中各引脚电平,时序比较简单https://wenku.baidu.com/view/367026a2c77da26925c5b0d0.html

网友B:
如果是做音量控制的话,建议改为PT2257,音质会好一些。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B:
这个压缩包里面有你需要的文件

网友C:
先读通M62429手册,而后你想用什么去调它,就再读能什么的手册。百试百灵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