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33W PD快充拆解

楼主(2020-08-23):
Redmi红米旗舰机K30 Pro支持QC4+ / PD快充协议,标配了一款原装33W充电器。和小米10 Pro原装65W充电器一样,这款也进行魔改设计,除了支持11V3A这个小米私有协议电压,搭配原装USB-A to USB-C数据线一起使用还能摇身一变成27W PD充电器,为手机等进行PD快充,大大提升了充电器通用率。

一、小米33W充电器外观

小米33W充电器采用PC阻燃材质白色外壳,表面钢琴烤漆处理,腰身各面之间弧面过渡,机身上没有任何LOGO或是标识,整体洁白光滑,外观设计简洁。

输入端外壳上标注有充电器的参数信息
型号:MDY-11-EX
输入:100-240V~,50/60Hz,0.7A
输出:5V3A、9V3A、12V2.25A、20V1.35A、11V3A Max
产品已经通过了高通QC3.0认证和CCC认证。

输入端配备固定式国标插脚。

输出端外壳磨砂质感,USB-A口橘红色舌片。

USB-A接口特写,舌片正前方中间是USB PD协议相互通讯的CC触点,搭配原厂USB-A to USB-C线材,可以为USB PD设备提供PD快速充电。

使用游标卡尺实测充电器机身长55.41mm。

宽为46.86mm。

厚度为28mm。

和苹果30W充电器直观对比,体积要小一些。

净重约为82g。

使用ChargerLab Power-Z KT002对搭配了原厂充电线的小米33W充电器进行协议读取,发现其支持QC2.0、QC3.0、QC4.0+、PD3.0以及PPS等充电协议。

除此之外成功读取USB-A口的PDO报文,显示接口还具备5V3A、9V3A、15V1.8A、20V1.35A四组固定电压档位以及3.3-11V 3.00A和3.3-21V 1.30A二组PPS电压档位。

Macbook Pro 13支持USB PD快速充电协议,使用小米充电器33W对Macbook Pro 13充电,功率为19.88V 1.31A 26.21W。

二、小米33W充电器拆解

将输出端外壳拆开,边缘采用超声波焊接封装。

PCB板无法取出,继续暴力切割开机身壳。

插脚和金属弹片压接,弹片和PCB板接触进行通电。

PCB板正面一览,主控芯片配有散热片,并且打胶帮助导热,初次级之间设有黑色隔离板,USB母座外套白色绝缘外壳。

板子背面也使用绝缘板,上面贴有铜片帮助散热。

背面绝缘板与初次级隔离板一体式设计。

PCB板背面一览,对应主控芯片处还贴有导热垫。

经过对PCB板正背面电路观察分析发现,小米33W快充充电器采用开关电源宽范围输出,次级协议芯片控制输出电压的典型架构。下面我们就从输入端开始一一了解各元器件。

输入端一览。

延时保险丝规格为2.5A 250V。

10D561K压敏电阻特写。

NTC浪涌抑制电阻用于抑制上电浪涌电流。

安规X电容来自STE松田电子。

共模电感外套热缩管,用于滤除EMI干扰。

PJ0135整流二极管,四颗组成桥式整流。

板子正面还有一颗。

工字电感外套热缩管。

两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均来自艾华。

规格分别为400V 27μF和400V 22μF。

PCB板侧面一览。

PWM供电电容同样来自艾华,规格为50V 10μF。

PCB正面散热片下面是充电器的主控芯片,型号为SC1711C,小米向PI定制的料号,属于InnoSwitch3-Pro系列,内置PWM主控、高压MOS以及同步整流控制器,集成度非常高。

InnoSwitch3-Pro规格资料。充电头网拆解了解到,采用该芯片的产品还有小米原装30W快充充电器。

变压器特写,顶部喷码有信息。

PCB板另一侧一览。

两颗输出抗干扰蓝色Y电容串联,能够提升耐压等级,提升安全性。

另一颗Y电容特写。

士兰微SVG108R5NAMQ次级同步整流管,NMOS,耐压100V,导阻7.2mΩ。

士兰微SVG108R5NAMQ资料信息。

输出端有两颗固态电容滤波,胶水固定。

两颗同步整流输出滤波固态电容,规格均为25V 470μF,来自丰宾。

充电器的协议芯片由小米联合英集芯定制,型号IP2718,USB-A口能够输出USB PD快充协议,也正是通过这颗芯片控制,该芯片此前已被小米30W原装充电器采用。

输出VBUS开关采用威兆VS3618BE,NMOS,耐压30V,PDFN3333封装。

威兆VS3618BE详细规格资料。

防尘罩特写,顶面凹印小米MI logo,加强初次级绝缘,并且防止异物进入充电器。

USB-A母座“7”字形设计,更加牢固。

接口正面特写,正负极加宽,用于大电流输出。

全部拆解完毕,来张全家福。

拆解总结

红米K30 Pro原装33W快充充电器机身整洁光滑,机身小巧使用方便。USB-A口支持QC2.0/3.0以及小米私有快充协议MI ChargeTurbo。搭配特殊的原装数据线使用,充电器还支持USB PD3.0快充标准,还具备5V3A、9V3A、15V1.8A、20V1.35A以及两组PPS电压档位,使得充电器的通用率很好,实用性强。

通过拆解发现,这款充电器采用典型的开关电源宽范围输出,次级协议芯片控制输出电压架构。充电器AC-DC降压部分,由PI 高集成主控芯片SC1711C搭配士兰微同步整流MOS组成;协议识别部分采用了英集芯定制IC IP2718,此外还采用威兆MOS作为输出VBUS开关。充电器内部设有散热片和导热垫,变压器电容等打胶加固,整体用料做工扎实。

网友A(2020-12-22):
这是充电头网上的吧

网友B:
不同的电压如何切换?

网友C:
专业细致!!

网友D:
非常详细,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电压如何切换?

数据线能充电也能传输数据   充电器会发送一个信号到手机 有应答 应答的是什么信号 就输出什么电压 这就是快充协议贝  无应答的只输出5V电压 也就当个普通充电器

网友F: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庐山直面目“

网友D:
数字游标卡尺好

网友G:
看样子,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H:
这是一个标准拆解程序,值得推广,为你点赞。

网友I(2021-03-13):
主控击穿同步整流把高压串到次级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J:
我也想买个最近出得小米的氮化镓33w充电头pd快充给12充电,自己买了官网的20w除了充电响一声,那个体积感觉真的中规中矩,还有Anker那个苹果同芯片的小充电器有点心动。

网友K:
厉害拆的细碎不愧是大神

网友L:
好精细拆解,还分析··请收下我的膝盖·重点是芯片资料都找到··

网友M(2021-09-01):
看前几张照片的拍照风格就知道是充电头网的

网友N:
芯片了解得真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数字游标卡尺好

数字的游标卡尺没有机械的更精准!

网友P(2023-03-17):
这个拆解够专业详细。。。

网友Q:
小米的充电器用料和做工还算是不错的。

网友R(2023-11-16):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买个最近出得小米的氮化镓33w充电头pd快充给12充电,自己买了官网的20w除了充电响一声,那个体积感觉 ...

这个应该不是氮化镓的,氮化镓的mos应该是金属封装的,氮化镓的变压器没这么大,氮化镓的输出端电容一般不用卷绕的。

网友S:
楼主的工具太多,太专业了。

网友T(2024-01-21):
很不错啊,专业拆解有看点,助于学习

网友U(2024-04-10):
舌片正前方中间是USB PD协议相互通讯的CC触点?那没有DP DM触点哪来QC充电协议?

网友V(2024-06-17):
看穿不说穿,呵呵

网友W(2025-01-19):
引用 网友R:
这个应该不是氮化镓的,氮化镓的mos应该是金属封装的,氮化镓的变压器没这么大,氮化镓的输出端电容一般 ...

是谁跟你说GaN就只能金属封装的?数据手册里也写了。用GaN变压器就一定不大吗,还是看输出功率和工作频率啊,主要是因为压降比高而常用在准谐振式振荡电路,开关频率比谐振频率低几倍,而在这种电路中,由于GaN的DS电容极小,往往需要大的电感量降低谐振频率,效率、输出功率才高。

网友X:
这风格怎么和充电头网这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