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单片机15的硬件SPI可以驱动oled吗,oled用spi方式

楼主(2020-08-23):
试了好多次,都不亮
用软件模拟spi可以,硬件spi不亮。没找到原因。

网友A:
需要你仔细看器件的SPI时序图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stc15.h>      //本例程为SSD1329驱动芯片的96x96OLED屏

sbit RSDC=P1^0;         //即D/C  0是command  1是data
sbit CS=P1^1;          //片选        低有效

struct hanzi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
};
struct hanzi code hz[]=
{
        "床", 0x01,0x00,0x00,0x84,0x3F,0xFE,0x20,0x80,
        0x20,0x80,0x20,0x88,0x3F,0xFC,0x20,0x80,
        0x21,0xC0,0x21,0xA0,0x22,0x90,0x24,0x88,
        0x48,0x8E,0x50,0x84,0x80,0x80,0x00,0x80,

        "前", 0x10,0x10,0x0C,0x30,0x04,0x44,0xFF,0xFE,
        0x00,0x00,0x3E,0x08,0x22,0x48,0x22,0x48,
        0x3E,0x48,0x22,0x48,0x22,0x48,0x3E,0x48,
        0x22,0x08,0x22,0x08,0x2A,0x28,0x24,0x10,

        "明", 0x00,0x04,0x04,0xFE,0x7E,0x84,0x44,0x84,
        0x44,0x84,0x44,0xFC,0x7C,0x84,0x44,0x84,
        0x44,0x84,0x44,0xFC,0x7C,0x84,0x44,0x84,
        0x01,0x04,0x01,0x04,0x02,0x14,0x04,0x08,

        "月", 0x00,0x10,0x0F,0xF8,0x08,0x10,0x08,0x10,
        0x0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10,
        0x0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10,
        0x10,0x10,0x10,0x10,0x20,0x50,0x40,0x20,

        "光", 0x01,0x00,0x21,0x08,0x11,0x0C,0x09,0x10,
        0x09,0x20,0x01,0x04,0xFF,0xFE,0x04,0x40,
        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8,0x40,
        0x08,0x42,0x10,0x42,0x20,0x3E,0x40,0x00,

        "疑", 0x20,0x00,0x26,0xFC,0x38,0x08,0x22,0x50,
        0x1E,0x20,0x21,0xFE,0x3E,0x22,0x48,0x24,
        0x08,0xA0,0xFE,0xB8,0x08,0xA0,0x08,0xA0,
        0x14,0xE0,0x22,0xA0,0x41,0x1E,0x02,0x04,

        "是", 0x0F,0xE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
        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0,0x04,
        0xFF,0xFE,0x01,0x00,0x09,0x20,0x09,0xF0,
        0x09,0x00,0x15,0x00,0x23,0x06,0x40,0xFC,

        "地", 0x00,0x40,0x20,0x40,0x22,0x40,0x22,0x40,
        0x22,0x48,0x22,0x7C,0xFB,0xC8,0x26,0x48,
        0x22,0x48,0x22,0x48,0x22,0x68,0x22,0x50,
        0x3A,0x42,0xE2,0x02,0x41,0xFE,0x00,0x00,

        "上",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10,0x01,0xF8,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0,0x00,

        "霜", 0x1F,0xF0,0x01,0x00,0x7F,0xFE,0x41,0x02,
        0x9D,0x74,0x01,0x00,0x1D,0x70,0x08,0x04,
        0x08,0xFE,0x7E,0x84,0x08,0xFC,0x1C,0x84,
        0x2A,0xFC,0x48,0x84,0x08,0xFC,0x08,0x84,

        "举", 0x22,0x08,0x19,0x18,0x09,0x20,0x00,0x44,
        0xFF,0xFE,0x04,0x40,0x09,0x20,0x11,0x10,
        0x2F,0xEE,0xC1,0x04,0x01,0x10,0x3F,0xF8,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头", 0x00,0x80,0x00,0x80,0x08,0x80,0x06,0x80,
        0x22,0x80,0x18,0x80,0x08,0x80,0x00,0x84,
        0xFF,0xFE,0x00,0x80,0x01,0x00,0x01,0x60,
        0x02,0x10,0x04,0x08,0x18,0x0C,0x60,0x04,

        "望", 0x10,0x04,0x0A,0x7E,0xFF,0x44,0x20,0x7C,
        0x20,0x44,0x26,0x7C,0x38,0x44,0x20,0x8C,
        0x00,0x00,0x3F,0xF8,0x01,0x00,0x1F,0xF0,
        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0,0x00,

        "低", 0x10,0x08,0x10,0x3C,0x17,0xC0,0x24,0x40,
        0x24,0x40,0x64,0x40,0xA4,0x44,0x27,0xFE,
        0x24,0x20,0x24,0x20,0x24,0x20,0x24,0x90,
        0x25,0x12,0x26,0x4A,0x24,0x2A,0x20,0x04,

        "思", 0x00,0x08,0x3F,0xFC,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0,0x08,0x02,0x00,
        0x51,0x88,0x50,0x96,0x90,0x12,0x0F,0xF0,

        "故", 0x10,0x40,0x10,0x40,0x10,0x40,0x14,0x44,
        0xFE,0xFE,0x11,0x08,0x12,0x88,0x10,0x88,
        0x7C,0x88,0x44,0x88,0x44,0x50,0x44,0x20,
        0x44,0x20,0x7C,0x50,0x44,0x8E,0x03,0x04,

        "乡", 0x02,0x00,0x02,0x00,0x04,0x20,0x08,0x20,
        0x10,0x40,0x3F,0x80,0x01,0x00,0x02,0x08,
        0x04,0x08,0x3F,0xF0,0x00,0x20,0x00,0x40,
        0x00,0x80,0x03,0x00,0x0C,0x00,0x70,0x00,

        "静", 0x08,0x40,0x08,0x40,0x7E,0xF8,0x09,0x10,
        0x3E,0x24,0x08,0xFE,0xFF,0x24,0x00,0x24,
        0x3F,0xFE,0x22,0x24,0x3E,0x24,0x22,0xFC,
        0x3E,0x24,0x22,0x20,0x22,0xA0,0x26,0x40,

        "夜", 0x02,0x00,0x01,0x04,0xFF,0xFE,0x08,0x80,
        0x08,0x80,0x10,0xF8,0x11,0x08,0x32,0x88,
        0x56,0x50,0x99,0x10,0x10,0xA0,0x10,0x40,
        0x10,0xA0,0x11,0x10,0x12,0x0E,0x1C,0x04,

        "唐", 0x01,0x00,0x00,0x88,0x3F,0xFC,0x20,0x80,
        0x2F,0xF8,0x20,0x88,0x3F,0xFE,0x20,0x88,
        0x2F,0xF8,0x20,0x80,0x2F,0xF8,0x28,0x08,
        0x48,0x08,0x48,0x08,0x8F,0xF8,0x08,0x08,

        "李", 0x01,0x00,0x01,0x08,0x7F,0xFC,0x01,0x00,
        0x05,0x40,0x09,0x30,0x31,0x0E,0xC1,0x04,
        0x0F,0xE0,0x00,0x40,0x01,0x88,0x7F,0xFC,
        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白", 0x02,0x00,0x04,0x00,0x08,0x08,0x3F,0xFC,
        0x20,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8,
        0x3F,0xF8,0x20,0x08,0x20,0x08,0x20,0x08,
        0x20,0x08,0x3F,0xF8,0x20,0x08,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66,0x00,
        0x66,0x00,0x66,0x00,0x3C,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
        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

void init_oled();                                                  //屏初始化,各种datasheet的设置,官方参考数据
void WriteComm(unsigned char com);                  //单片机写命令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单片机写数据
void init_SPI();                                    //单片机SPI初始化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void sawh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2]);                  //设置起止坐标并写汉字数据
void clear();                                       //清屏
void write(unsigned dat);                           //最终写data函数,最高亮度,由4bit变1bit
//因为本驱动是一个Byte的其中4位控制一个led像素点,共16种灰度模式,1111为亮  0000为熄灭
//比如一个字节的低四位是D0像素,高四位是D1像素,依次类推
//void writehz(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全设置为准双向口

        init_SPI();
        init_oled();

        clear();

        sawhz(12,0,"静");
        sawhz(20,0,"夜");
        sawhz(28,0,"思");
        sawhz(8,16,"唐");
        sawhz(20,16,"李");
        sawhz(28,16,"白");
        sawhz(0,32,"床");
        sawhz(8,32,"前");
        sawhz(16,32,"明");
        sawhz(24,32,"月");
        sawhz(32,32,"光");
        sawhz(40,32,",");
        sawhz(0,48,"疑");
        sawhz(8,48,"是");
        sawhz(16,48,"地");
        sawhz(24,48,"上");
        sawhz(32,48,"霜");
        sawhz(40,48,"。");
        sawhz(0,64,"举");
        sawhz(8,64,"头");
        sawhz(16,64,"望");
        sawhz(24,64,"明");
        sawhz(32,64,"月");
        sawhz(40,64,",");
        sawhz(0,80,"低");
        sawhz(8,80,"头");
        sawhz(16,80,"思");
        sawhz(24,80,"故");
        sawhz(32,80,"乡");
        sawhz(40,80,"。");

        while(1);
}

void clear()                //清屏
{
        for(i=4608;i>0;i--)
        WriteData(0x00);
}
/*
void writehz(unsigned char c[2])
{
                unsigned char i,k;
                for(k=0;k<23;k++)                           //23 代表字库中的个数  轮询方式查询
                {
                                if((hz[k].index[0]==c[0])&&(hz[k].index[1]==c[1]))                         //数据结构查询
                                {
                                                for(i=0;i<32;i++)
                                                                write(hz[k].msk);
                                }

                }
}
*/
void sawh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2])                         //setxy and writehz  头字母saw  设置起止坐标并写汉字
{
        unsigned char i,k;
        WriteComm(0x15);//SET COLUMN ADDR
        WriteComm(0x10+x);//第 16+x 列开始                 即本屏幕的第一列
        WriteComm(0x10+x+7);  //第16+x+3列结束
        WriteComm(0x75);//SET ROW ADDR
        WriteComm(0x00+y);//第 0+y 行开始
        WriteComm(0x00+y+15);//第0+y+15行结束   共16行

        for(k=0;k<25;k++)
        {
                if((hz[k].index[0]==c[0])&&(hz[k].index[1]==c[1]))
                {
                        for(i=0;i<32;i++)
                        write(hz[k].msk);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stc15@11.0592   1ms延时

{
        unsigned int a,b;
        for(a=t;a>0;a--)
        for(b=850;b>0;b--);
}

void WriteComm(unsigned char com)                   //单片机写命令SPI函数
{
        RSDC=0;
        SPSTAT=0xc0;                //SPIstat clear
        SPDAT=com;                  //upper eight bits
        while((SPSTAT&0x80)==0);    //wait for transfer finished
        SPSTAT=0xc0;                //SPIstat clear
        RSDC=1;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单片机写data,SPI函数
{
        RSDC=1;
        SPSTAT=0xc0;                //SPIstat clear
        SPDAT=dat;                  //upper eight bits
        while((SPSTAT&0x80)==0);    //wait for transfer finished
        SPSTAT=0xc0;                //SPIstat clear
        RSDC=0;
}

void write(unsigned dat)                         //最终写data函数,最高亮度,由4bit变1bit
{
        unsigned char n;
        for(n=0;n<4;n++)
        {
                if((dat&0xc0)==0xc0)           //与1100 0000与,留高两位
                WriteData(0xff);
                else if((dat&0xc0)==0x80)
                WriteData(0xf0);
                else if((dat&0xc0)==0x40)
                WriteData(0x0f);
                else
                WriteData(0x00);
                dat<<=2;
        }
}

void init_SPI()
{
        SPDAT=0;
        SPSTAT=0xc0;           //SPIstat clear
        SPCTL=0xdc;            //master         dc高到低   f8低到高   SSIG=1 SPEN=1 MSTR =1 CPOL=1 CPHA=1
}

void init_oled()
{
        CS=0;
        Delayms(25);
        WriteComm(0x15);//SET COLUMN ADDR
        WriteComm(0x10);//第16列开始
        WriteComm(0x3f);  //第63列结束  共(63-16+1)*2=96列
        WriteComm(0x75);//SET ROW ADDR
        WriteComm(0x00);//第0行开始
        WriteComm(0x5f);//第95行结束   共96行

        WriteComm(0xA0);//SET RE-MAP
        WriteComm(0x51);
        WriteComm(0xA1);//SET DISPLAY START LINE
        WriteComm(0x00);
        WriteComm(0xA2);//SET DISPLAY OFFSET
        WriteComm(0x60);
        WriteComm(0xA4);//SET DISPLAY MODE
        WriteComm(0xA8);//SET MUX RADIO
        WriteComm(0x5F);
        WriteComm(0xB2);//SET FRAME FREQUENCY
        WriteComm(0x23);
        WriteComm(0xB3);//SET FRONT CLOCK DIVIDER & 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Comm(0xF0);

        WriteComm(0x81);//SET CONTRAST CURRENT
        WriteComm(0x7F);//
        WriteComm(0xBC);    //first pre_charge voltage
        WriteComm(0x1F);
        Delayms(10);
        WriteComm(0x82);   //second pre_charge speed
        WriteComm(0xFE);
        Delayms(10);
        WriteComm(0xB1);   //first pre_charge phase length
        WriteComm(0x21);

        WriteComm(0xBB);//SET SECONDE PRE_CHARGE PERIOD
        WriteComm(0x0F);

        WriteComm(0xbe);//SET VCOMH
        WriteComm(0x1F);

        WriteComm(0xB8);        //SET GS
        WriteComm(0x04); //GS1
        WriteComm(0x06); //GS2
        WriteComm(0x08); //GS3
        WriteComm(0x0A); //GS4
        WriteComm(0x0C); //GS5
        WriteComm(0x0E); //GS6
        WriteComm(0x10); //GS7
        WriteComm(0x12); //GS8
        WriteComm(0x14); //GS9
        WriteComm(0x16); //GS10
        WriteComm(0x18); //GS11
        WriteComm(0x1A); //GS12
        WriteComm(0x1C); //GS13
        WriteComm(0x1E); //GS14
        WriteComm(0x20); //GS15
        Delayms(10);

        WriteComm(0xAF);         //DSPLAY ON
}

网友B:
学会查手册吧,SPI的口输入电压电流的极限是多少?你的OLED要求是多少?不就有答案了吗。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抓spi的四根线电平,对比好的和不好的,瞬间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