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51单片机和DS18B20汇编程序

楼主:
学习DS18B20好久了,想用汇编语言。以下是我的代码,仿真LED用来检测温度能否正确转换。求大佬可以指正,或者有汇编语言写的ds18b20直接分享我一份 谢谢

    DQ    BIT    P1.3
    DQ_DELAY    EQU    40H    ;40H存放延时所需的时间
    LSB        EQU    29H    ;读取温度的低字节
    MSB        EQU    28H    ;读取温度的高字节
    TEMP_XIAO    EQU    27H    ;保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TEMP_GE        EQU    26H    ;保存温度的个位
    TEMP_SHI    EQU    25H    ;保存温度的十位
    TEMP_BAI    EQU    24H    ;保存温度的百位
    TEMP_FU        EQU    23H    ;保存温度的正负号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1BH        ;T1中断入口地址
    LJMP    INT_T1
    ORG    0100H
START:    MOV    SP,#60H
    ;MOV    R1,#28H
    LCALL    INTI_T1        ;设置T1相关的寄存器

LOOP:
    CJNE    R2,#1,NEXT
    ;R2=1,2s定时,开始进行温度转换
    LCALL    STRAT_18B20    ;启动一次18B20
    LCALL    TEMP_PROC    ;转换得到温度的各位

    MOV    A,25H           ;选转换后的十位简单检测是否能转换成功
    CPL    A
    MOV    P0,A
NEXT:    LJMP    LOOP

;转换得到温度的各位
TEMP_PROC:
    MOV    A,MSB
    MOV    TEMP_FU,#'+'
    RLC    A
    JNC    TEMP_VALUE
    MOV    TEMP_FU,#'-'
    MOV    A,LSB        ;若为负值,取反加一
    CPL    A
    INC    A
    MOV    LSB,A
    MOV    A,MSB
    CPL    A
    MOV    MSB,A

TEMP_VALUE:
    MOV    A,LSB
    ANL    A,#0FH        ;小数部分,低字节低四位
    MOV    B,#10        ;小数部分处理,乘以10,再除以16即为小数值
    MUL    AB
    MOV    B,#16
    DIV    AB
    MOV    TEMP_XIAO,A    ;存储小数值

    MOV    A,LSB
    SWAP    A        ;交换指令,整数部分在低位
    ANL    A,#0FH        ;屏蔽高四位得到低4位的整数部分
    MOV    R0,A        ;暂存低四位
    MOV    A,MSB        ;取高字节的整数部分
    SWAP    A
    ORL    A,R0        ;与低位相或,得到实际温度的整数部分
    MOV    B,#100
    DIV    AB
    MOV    TEMP_BAI,A    ;存储百位
    MOV    A,B        ;十位个位数据
    MOV    B,#10
    DIV    AB
    MOV    TEMP_SHI,A
    MOV    TEMP_GE,B
    RET

;启动一次18B20
STRAT_18B20:
    ;复位总线,获取存在脉冲,以启动一次读写操作
    CLR    EA        ;禁止中断
    CLR    DQ        ;产生500us复位脉冲
    MOV    DQ_DELAY,#50
    LCALL    DELAY_US
    SETB    DQ
    MOV    DQ_DELAY,#6    ;延时60us
    LCALL    DELAY_US
WAIT1:
    JB    DQ,WAIT1    ;DQ=0时,表示读取到了低电平
    SETB    EA        ;使能总中断
    ;DQ=0,18B20正确应答,读取温度值
    MOV    A,#0CCH        ;跳过ROM
    LCALL    WR_18B20
    MOV    A,#44H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
    LCALL    WR_18B20
    MOV    A,#0BEH        ;发送读命令
    LCALL    WR_18B20
    LCALL    READ_18B20    ;读低八位
    MOV    LSB,A
    LCALL    READ_18B20    ;读高八位
    MOV    MSB,A
    RET

;向18B20写一字节,内容存在A
WR_18B20:
    CLR    EA
    MOV    R3,#8        ;一个字节8bit
    CLR    C
LOOP2:
    RRC    A
    CLR    DQ
    NOP            ;延时2us
    NOP
    MOV    DQ,C
    MOV    DQ_DELAY,#6    ;延时60us
    LCALL    DELAY_US
    SETB    DQ        ;拉高通信引脚
    NOP
    DJNZ    R3,LOOP2
    SETB    EA
    RET

;读取DS18B20一个字节,存在A中
READ_18B20:
    CLR    EA
    MOV    R4,#8

LOOP3:
    CLR    DQ
    NOP            ;延时2us
    NOP
    SETB    DQ
    NOP
    NOP
    MOV    C,DQ        ;读取通信引脚,赋值给Cy
    RRC    A
    MOV    DQ_DELAY,#6    ;延时60us
    LCALL    DELAY_US
    DJNZ    R4,LOOP3
    SETB    EA
    RET

;初始化T1设置相关寄存器
INTI_T1:
    MOV    TMOD,#11H    ;设置T1为方式1
    MOV    TL1,#0FCH    ;设定时为50ms
    MOV    TH1,#4BH
    MOV    R1,#28H        ;辅助定时器1定时2s
    SETB    TR1        ;启动T1
    SETB    ET1        ;开T1中断
    SETB    EA        ;开总中断
    RET

;T1中断服务子程序,定时2s
INT_T1:
    PUSH    PSW        ;保护现场
    MOV    TL1,#0FCH    ;设定时为50ms,重新装载
    MOV    TH1,#4BH
    DJNZ    R1,RETURN

    MOV    R1,#28H        ;延时2s的常数
    MOV    R2,#1        ;定时2s,开启新一次温度转换
RETURN:    POP    PSW
    RETI

;延时us的子程序,延时时间存在DQ_DELAY
DELAY_US:
    MOV    R6,DQ_DELAY
DELAY:
    MOV    R7,#3
    DJNZ    R7,$
    DJNZ    R6,DELAY
    RET

    END

网友A(2020-08-24):
晶振:12M
TEMPER_L    EQU    36H
TEMPER_H    EQU    35H
TEMPER_NUM  EQU    60H
FLAG1       BIT    00H
DQ          BIT    P0.0

   AAA:MOV   SP,#70H
       LCALL GET_TEMPER
       LCALL TEMPER_COV
       LJMP  AAA
       NOP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GET_TEMPER:
       SETB  DQ            ; 定时入口
   BCD:LCALL INIT_1820
       JB    FLAG1,S22
       LJMP  BCD        ;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NOP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CBA:LCALL    INIT_1820
       JB    FLAG1,ABC
       LJMP  CBA
   ABC: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READ_1820
       RET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READ_1820:
       MOV    R2,#8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
       RET

       ;-------------------写DS18B20的程序
WRITE_1820:
       MOV    R2,#8
       CLR    C
WR1:
       CLR    DQ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DQ,C
       MOV    R3,#23
       DJNZ    R3,$
       SETB    DQ
       NOP
       DJNZ    R2,WR1
       SETB    DQ
       RET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READ_18200: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6H        ; 低位存入36H(TEMPER_L),高位存入35H(TEMPER_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将从DS18B20中读出的温度数据进行转换
TEMPER_COV:
       MOV    A,#0F0H
       ANL    A,TEMPER_L        ; 舍去温度低位中小数点后的四位温度数值
       SWAP    A
       MOV    TEMPER_NUM,A
       MOV    A,TEMPER_L
       JNB    ACC.3,TEMPER_COV1    ; 四舍五入去温度值
       INC    TEMPER_NUM

TEMPER_COV1:
       MOV    A,TEMPER_H
       ANL    A,#07H
       SWAP    A
       ORL    A,TEMPER_NUM
       MOV    TEMPER_NUM,A    ; 保存变换后的温度数据
       LCALL    BIN_BCD
       RET
       ;-------------------将16进制的温度数据转换成压缩BCD码
BIN_BCD:
       MOV    DPTR,#TEMP_TAB
       MOV    A,TEMPER_NUM
       MOVC    A,@A+DPTR
       MOV    TEMPER_NUM,A
       RET

TEMP_TAB: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DB    08H,09H,10H,11H,12H,13H,14H,15H
       DB    16H,17H,18H,19H,20H,21H,22H,23H
       DB    24H,25H,26H,27H,28H,29H,30H,31H
       DB    32H,33H,34H,35H,36H,37H,38H,39H
       DB    40H,41H,42H,43H,44H,45H,46H,47H
       DB    48H,49H,50H,51H,52H,53H,54H,55H
       DB    56H,57H,58H,59H,60H,61H,62H,63H
       DB    64H,65H,66H,67H,68H,69H,70H,71H
       DB    72H,73H,74H,75H,76H,77H,78H,79H
       DB    80H,81H,82H,83H,84H,85H,86H,87H
       DB    88H,89H,90H,91H,92H,93H,94H,95H
       DB    96H,97H,98H,99H

       ;-------------------DS18B20初始化程序
INIT_1820:
        SETB   DQ
        NOP
        CLR    DQ
        MOV    R0,#80H
TSR1:
        DJNZ    R0,TSR1        ; 延时
        SETB    DQ
        MOV    R0,#25H         ;96US-25H
TSR2:
        DJNZ    R0,TSR2
        JNB    DQ,TSR3
        LJMP    TSR4            ; 延时
TSR3:
        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06BH        ;200US
TSR6:
        DJNZ    R0,TSR6        ; 延时
TSR7:
        SETB    DQ
        RET
        ;------------------重新写DS18B20暂存存储器设定值
RE_CONFIG:
        JB    FLAG1,RE_CONFIG1    ; 若DS18B20存在,转RE_CONFIG1
        RET
RE_CONFIG1:
        MOV    A,#0CCH        ; 发SKIP ROM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4EH        ; 发写暂存存储器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 TH(报警上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 TL(报警下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7FH        ; 选择12位温度分辨率
        LCALL    WRITE_1820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MOV   R7,#00H
    MIN:DJNZ  R7,YS500
        RET
  YS500:LCALL YS500US
        LJMP  MIN
YS500US:MOV   R6,#00H
        DJNZ  R6,$
        RET
DELAY1:MOV   R7,#20H
        DJNZ  R7,$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