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限制了小功率电动车充电器的效率?

楼主(2020-08-23):
在下以为发热量大小依次为变压器,整流管,开关管(低电源电压发热更高),反压吸收电阻,风扇,整流全桥,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A:
所有有电流流过,且产生压降的,都在你指的范围内。

网友A:
所以:提高效率的方式是,有电流流过的器件,要么让电流小,要么使压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提高效率的方式是,有电流流过的器件,要么让电流小,要么使压降小。

整流管的正向压降是个定值(约0.75-1.0V),充电电流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只能从正向压降上考虑,不知有没有高反压的肖特基整流管。开关管的损耗也是基本由元件固有性能决定的。开关损耗不可忽视。

网友A:
就二极管而言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B:
充电电流流过的功率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