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PSEN,EN,ALE为什么是高电平?

楼主:
求助

网友A(2020-08-23):
做最小系统接线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问题再详细点就好了,不然这么知道你的问题呢, 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你是用万用表测量吗   你能用示波器测量吗

手册上的最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再详细点就好了,不然这么知道你的问题呢, 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你是用万用表测量吗   你能用示波器 ...

好吧,已经解决问题了,感谢,问题在与瓷片电容用错了,用的是1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已经解决问题了,感谢,问题在与瓷片电容用错了,用的是104

瓷片电容用错了,哪里的?  晶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瓷片电容用错了,哪里的?  晶振的?

对,最小系统晶振那块

网友C:
晶振的电容,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