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种可调磁控LED电路(看好了,是有限流电阻的啊)

楼主:
使用磁铁控制。
实物图:

好了,看下面的视频链接。

演示视频链接(请认为会烧LED的人一定要看,将“点”替换为“.”方可使用):streamja点com/1jnVe

拓展阅读与文章推荐:
帖子内容投票:http://www.51hei.com/bbs/dpj-194635-1.html

双三极管人体导电灯:http://www.51hei.com/bbs/dpj-194626-1.html
无源压电蜂鸣器驱动问题:http://www.51hei.com/bbs/dpj-194163-1.html

更多项目:http://www.51hei.com/bbs/misc.php?mod=tag&id=9620

网友A(2020-09-02):
哇!这玩具我小时候也玩过类似的!
(提醒您一下不要让那个变阻器大功率工作太长时间,我的就烧坏了。。。)
还有,在中国,电阻的电路图符号是一个长方形两短边中点连线,变阻器同理

网友B:
关于烧坏

引用 网友A:
哇!这玩具我小时候也玩过类似的!
(提醒您一下不要让那个变阻器大功率工作太长时间,我的就烧坏了。。。 ...

这玩意的好处就是不用焊接pcb,但是每个元件只有一个,所以就一定要小心。有一次红外接收器接反了就烧了。你那个竟然是最不容易烧的变阻器烧坏了…

网友C:
小胖又出来秀电子积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