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外部中断脚序相同怎么解决中断判断?

楼主(2020-08-23):
单片机同时使用PB11和PE11作为中断口,两个口都连接到中断线11上,若两个中断同时发生,如何分辨是哪个接口发生的中断?

网友A: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扫描一遍对应的IO中断状态寄存器,看看哪个io对应的bit置位了,就是哪个io的中断来了。

网友B: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同一时间同一线只有一个中断源被打开,无法开启多个
位 15:0    EXTIx[3:0]: EXTI x 配置位 (x = 8 到 11)
这些位由软件进行改写来选择EXTIx 的外部中断源。
x000: PA[x] 引脚
x001: PB[x] 引脚
x010: PC[x] 引脚
其他配置:保留

网友C:
不能连接到同一根线上。可以把其中一个引脚短路到其它引脚实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