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阻器拆解图

楼主(2020-08-23):
百度查不到,谁能解答?电阻器形成电阻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

网友A:
普通色环电阻或贴片电阻都无法拆解,可以从生产工艺去了解。

网友B:
你这是上脑了?任何东西都有电阻的(超导体一边站着),电阻器只是把电阻率比较稳定的材料做成特定样子而已,

网友C:
还要什么图?剪刀,锉刀,榔头,改锥什么顺手就用什么~~

网友D:
“电阻器形成电阻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
如图是可变电阻器,内部结构
下图 是电阻滑动的过程

脚1和脚3是电阻器的最大阻值;
旋转中间轴,脚1与脚2可以得到想要的阻值;
同理
旋转中间轴,脚2与脚3也可以得到想要的阻值。
阻值的大小取决于电阻丝的长短(或圈数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色环电阻或贴片电阻都无法拆解,可以从生产工艺去了解。

是这样子的 啊
都无法拆解

网友E:
不知道你所说特殊是什么意思,首先你要知道是什么电阻,像楼上电阻器,你可以理解线越长电阻越大

网友F:
滑动电阻器靠控制电阻丝的长度改变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滑动电阻器靠控制电阻丝的长度改变阻值

谢谢回复
我终于知道可变电阻的原理了。

网友G:
电阻是一个物理量,跟材质和温度有关。你要拆电阻,例如水泥电阻跟拆一块石头没啥区别,也没意义。电阻器由特定的电阻材料制成。

网友H:
你应该上T宝上找供应商要一份规格书,比这里来得干脆直接!

网友I:
在互联网上寻找有关电阻器制造方式的信息。

网友J:
电阻器一般无法拆解的,拆了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