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pyOCD的使用介绍

楼主(2020-08-23):
    pyOCD是一个开源Python软件包,用于使用多种受支持的USB调试探针类型来编程和调试Arm Cortex-M微控制器。它是完全跨平台的,并支持Linux,macOS和Windows。它内置支持多达70种流行的MCU。另外,通过使用CMSIS-Pack,几乎支持市场上的所有Cortex-M设备。pyOCD还可以作为GDB Service配合GDB调试芯片,支持多种探针,比如:CMSIS-DAP v1(HID)、CMSIS-DAP v2(WinUSB)、SEGGER J-Link、ST-LINK v2和ST-LINK v3。    pyOCD其实和openOCD功能类似,也是支持跨平台的。pyOCD允许用户通过命令来:烧录、擦除、单步、停止、设置断点、全速运行、芯片上锁、读写外设寄存器、读写存储空间等操作。不过网上对pyOCD的教程介绍比较少,不像openOCD那么多,增加了学习的难度。我索性花了半天的时间研究了一下,现在把我所知道的总结一下,希望对后来学习pyOCD的人有所帮助。如果有转载的需要,请务必标注出处。学习的同时也要时时刻刻分享,分享的同时,自己也会有所提升。
    我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Win10,python的版本为3.8.3,pyOCD的版本为0.27.2,探针是DAP-LINK(CMSIS-DAP v2),单片机是stm32f103rc。下面的所有操作都是基于这个环境完成。
一、pyOCD的安装
    pyOCD是一个python库,可用通过pip install pyocd就会自动安装pyOCD以及其依赖库。其中依赖库有:cmsis-pack-manger、intelhex、pyusb、pywinusb、pyelftools、pyyaml、six、pylink-square、prettytable、colorame和interbaltree。一般pip会去外网下库,速度很慢。我们可用借助国内的pip镜像网站下载。比如
pip install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 pyocd

   速度就比较快了。安装完毕之后,可用查看pyOCD版本:
C:\Users\86188\Desktop> pyocd --version
0.27.2

二、查看pyOCD的帮助信息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pyOCD并且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查看帮助文档是个好建议。可用输入如下命令查看帮助信息:
C:\Users\86188\Desktop> pyocd --help
usage: pyocd [-h] [-V] [--help-options]  ...

PyOCD debug tools for Arm Cortex devices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V, --version   show program's version number and exit
  --help-options  Display available user options.

subcommands:

    commander     Interactive command console.
    cmd           Alias for 'commander'.
    erase         Erase entire device flash or specified sectors.
    flash         Program an image to device flash.
    reset         Reset a device.
    gdbserver     Run the gdb remote server(s).
    gdb           Alias for 'gdbserver'.
    json          Output information as JSON.
    list          List information about probes, targets, or boards.
    pack          Manage CMSIS-Packs for target support.

   通过subcommand知道,pyOCD的子命令有cmd、erase、flash、reset、gdb、json、list和pack。下面对这些命令作简要的介绍。
三、擦除命令erase
    输入帮助命令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C:\Users\86188\Desktop> pyocd erase --help
usage: pyocd erase [-h] [-v] [-q] [-j PATH] [--config PATH] [--no-config] [--script PATH] [-O OPTION=VALUE]
                   [-da DAPARG [DAPARG ...]] [--pack PATH] [-u UNIQUE_ID] [-b BOARD] [-t TARGET] [-f FREQUENCY] [-W]
                   [-M MODE] [-c] [-s] [--mass]
                   [<sector-address> [<sector-address> ...]]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v, --verbose         More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q, --quiet           Less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configuration:
  -j PATH, --dir PATH   Set the project directory. Defaults to the directory where pyocd was run.
  --config PATH   Specify YAML configuration file. Default is pyocd.yaml or pyocd.yml.
  --no-config       Do not use a configuration file.
  --script PATH    Use the specified user script. Defaults to pyocd_user.py.
  -O OPTION=VALUE     Set named option.
  -da DAPARG [DAPARG ...], --daparg DAPARG [DAPARG ...]
                        Send setting to DAPAccess layer.
  --pack PATH     Path to a CMSIS Device Family Pack.

connection:
  -u UNIQUE_ID, --uid UNIQUE_ID, --probe UNIQUE_ID
                        Choose a probe by its unique ID or a substring thereof.
  -b BOARD, --board BOARD
                        Set the board type (not yet implemented).
  -t TARGET, --target TARGET
                        Set the target type.
  -f FREQUENCY, --frequency FREQUENCY
                        SWD/JTAG clock frequency in Hz. Accepts a float or int with optional case-insensitive K/M
                        suffix and optional Hz. Examples: "1000", "2.5khz", "10m".
  -W, --no-wait         Do not wait for a probe to be connected if none are available.
  -M MODE, --connect MODE
                        Select connect mode from one of (halt, pre-reset, under-reset, attach).

erase options:
  -c, --chip            Perform a chip erase.
  -s, --sector          Erase the sectors listed as positional arguments.
  --mass                Perform a mass erase. On some devices this is different than a chip erase.
  <sector-address>      List of sector addresses or ranges to erase.

If no position arguments are listed, then no action will be taken unless the --chip or --mass-erase options are
provided. Otherwise, the positional arguments should be the addresses of flash sectors or address ranges. The end
address of a range is exclusive, meaning that it will not be erased. Thus, you should specify the address of the
sector after the last one to be erased. If a '+' is used instead of '-' in a rang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econd
value is a length rather than end address. Examples: 0x1000 (erase single sector starting at 0x1000) 0x800-0x2000
(erase sectors starting at 0x800 up to but not including 0x2000) 0+8192 (erase 8 kB starting at address 0)

   这个帮助信息里面有几个信息:usage、optional argument、configuration、connection、erase options。usage是基本使用方法介绍,里面详细标注pyocd erase可以带哪些类型的参数;optional argument是一些帮助信息等;configuration是一些配置信息,比如工程路径、软件包路径等信息;connection是一些连接的信息,比如探针ID、板对象、目标对象、SWD/JTAG通信频率和连接模式等信息;erase options是擦除相关的参数,里面有chip(擦除全部存储空间)、sector(擦除程序使用的空间)、mass。最简单的命令要包含connection和erase option,也就是操作对象的操作方法。下面列举一些擦除的操作:
擦除全部存储空间
  pyocd erase --chip --target stm32f103rc
  擦除程序使用的空间
  pyocd erase --sector --target stm32f103rc
  mass擦除
  pyocd erase --mass --target stm32f103rc

  虽然可以用-c代替--chip,-t代替--target,也就是pyocd erase -c -t stm32f103rc。看起来简洁很多,但是这种非常不具备可读性,不建议这样干。下面是操作的执行结果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erase --chip --target stm32f103rc
0001520:INFO:eraser:Erasing chip...
0001612:INFO:eraser:Done

四、烧录命令flash

输入帮助命令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flash --help
usage: pyocd flash [-h] [-v] [-q] [-j PATH] [--config PATH] [--no-config] [--script PATH] [-O OPTION=VALUE]
                   [-da DAPARG [DAPARG ...]] [--pack PATH] [-u UNIQUE_ID] [-b BOARD] [-t TARGET] [-f FREQUENCY] [-W]
                   [-M MODE] [-e {auto,chip,sector}] [-a ADDR] [--trust-crc] [--format {bin,hex,elf}] [--skip BYTES]
                   PATH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v, --verbose         More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q, --quiet           Less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configuration:
  -j PATH, --dir PATH   Set the project directory. Defaults to the directory where pyocd was run.
  --config PATH         Specify YAML configuration file. Default is pyocd.yaml or pyocd.yml.
  --no-config           Do not use a configuration file.
  --script PATH         Use the specified user script. Defaults to pyocd_user.py.
  -O OPTION=VALUE       Set named option.
  -da DAPARG [DAPARG ...], --daparg DAPARG [DAPARG ...]
                        Send setting to DAPAccess layer.
  --pack PATH           Path to a CMSIS Device Family Pack.

connection:
  -u UNIQUE_ID, --uid UNIQUE_ID, --probe UNIQUE_ID
                        Choose a probe by its unique ID or a substring thereof.
  -b BOARD, --board BOARD
                        Set the board type (not yet implemented).
  -t TARGET, --target TARGET
                        Set the target type.
  -f FREQUENCY, --frequency FREQUENCY
                        SWD/JTAG clock frequency in Hz. Accepts a float or int with optional case-insensitive K/M
                        suffix and optional Hz. Examples: "1000", "2.5khz", "10m".
  -W, --no-wait         Do not wait for a probe to be connected if none are available.
  -M MODE, --connect MODE
                        Select connect mode from one of (halt, pre-reset, under-reset, attach).

flash options:
  -e {auto,chip,sector}, --erase {auto,chip,sector}
                        Choose flash erase method. Default is sector.
  -a ADDR, --base-address ADDR
                        Base address used for the address where to flash a binary. Defaults to start of flash.
  --trust-crc           Use only the CRC of each page to determine if it already has the same data.
  --format {bin,hex,elf}
                        File format. Default is to use the file's extension.
  --skip BYTES          Skip programming the first N bytes. This can only be used with binary files.
  PATH                  File to program into flash.

   通过flash options知道可以烧录三种格式的文件:hex、bin和elf,其中bin和elf不带地址信息,需要在参数指定烧录起始地址。下面列举一些烧录的操作:
不擦除芯片,单纯烧录hex
pyocd flash --target stm32f103rc template.hex
先擦除,再烧录hex
pyocd flash --erase chip --target stm32f103rc template.hex
先擦除,再烧录bin,指定起始地址为0x8000000
pyocd flash -erase chip --target stm32f103rc --base-address 0x8000000 template.bin

   一般烧录前需要擦除要烧录的区域,因为ROM的特性,只能通过擦除才能写1。下面是操作的执行结果: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flash --erase chip --target stm32f103rc template.hex
[====================] 100%
0002818:INFO:loader:Erased chip, programmed 10240 bytes (5 pages), skipped 0 bytes (0 pages) at 13.31 kB/s

五、复位命令reset
    输入帮助命令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reset --help
usage: pyocd reset [-h] [-v] [-q] [-j PATH] [--config PATH] [--no-config] [--script PATH] [-O OPTION=VALUE]
                   [-da DAPARG [DAPARG ...]] [--pack PATH] [-u UNIQUE_ID] [-b BOARD] [-t TARGET] [-f FREQUENCY] [-W]
                   [-M MODE] [-m METHOD]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v, --verbose         More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q, --quiet           Less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configuration:
  -j PATH, --dir PATH   Set the project directory. Defaults to the directory where pyocd was run.
  --config PATH         Specify YAML configuration file. Default is pyocd.yaml or pyocd.yml.
  --no-config           Do not use a configuration file.
  --script PATH         Use the specified user script. Defaults to pyocd_user.py.
  -O OPTION=VALUE       Set named option.
  -da DAPARG [DAPARG ...], --daparg DAPARG [DAPARG ...]
                        Send setting to DAPAccess layer.
  --pack PATH           Path to a CMSIS Device Family Pack.

connection:
  -u UNIQUE_ID, --uid UNIQUE_ID, --probe UNIQUE_ID
                        Choose a probe by its unique ID or a substring thereof.
  -b BOARD, --board BOARD
                        Set the board type (not yet implemented).
  -t TARGET, --target TARGET
                        Set the target type.
  -f FREQUENCY, --frequency FREQUENCY
                        SWD/JTAG clock frequency in Hz. Accepts a float or int with optional case-insensitive K/M
                        suffix and optional Hz. Examples: "1000", "2.5khz", "10m".
  -W, --no-wait         Do not wait for a probe to be connected if none are available.
  -M MODE, --connect MODE
                        Select connect mode from one of (halt, pre-reset, under-reset, attach).

reset options:
  -m METHOD, --method METHOD
                        Reset method to use ('hw', 'sw', and others). Default is 'hw'.

   从reset options知道复位有2种方式:sw(软复位)、hw(硬复位),区别就是hw是通过拉低目标芯片的reset引脚来让芯片产生硬件复位。下面列举一些复位的操作:
软复位
pyocd reset --method sw --target stm32f103rc
硬复位
pyocd reset -method hw --target stm32f103rc

   下面是操作的执行结果: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reset --method sw --target stm32f103rc

六、列表命令list
    输入帮助命令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list --help
usage: pyocd list [-h] [-v] [-q] [-j PATH] [--config PATH] [--no-config] [--script PATH] [-O OPTION=VALUE]
                  [-da DAPARG [DAPARG ...]] [--pack PATH] [-p] [-t] [-b] [-n NAME] [-r VENDOR] [-s {builtin,pack}]
                  [-H]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v, --verbose         More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q, --quiet           Less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configuration:
  -j PATH, --dir PATH   Set the project directory. Defaults to the directory where pyocd was run.
  --config PATH         Specify YAML configuration file. Default is pyocd.yaml or pyocd.yml.
  --no-config           Do not use a configuration file.
  --script PATH         Use the specified user script. Defaults to pyocd_user.py.
  -O OPTION=VALUE       Set named option.
  -da DAPARG [DAPARG ...], --daparg DAPARG [DAPARG ...]
                        Send setting to DAPAccess layer.
  --pack PATH           Path to a CMSIS Device Family Pack.

list output:
  -p, --probes          List available probes.
  -t, --targets         List all known targets.
  -b, --boards          List all known boards.

list options:
  -n NAME, --name NAME  Restrict listing to items matching the given name. Applies to targets and boards.
  -r VENDOR, --vendor VENDOR
                        Restrict listing to items whose vendor matches the given name. Applies to targets.
  -s {builtin,pack}, --source {builtin,pack}
                        Restrict listing to targets from the specified source. Applies to targets.
  -H, --no-header       Don't print a table header.

   下面列举一些list的操作:
列出可用的探针
pyocd list --probes
列出所有支持的目标板
pyocd list --targets
列出所有支持的开发板
pyocd list --boards

   下面是操作结果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list --probes
  #   Probe                         Unique ID
--------------------------------------------------------------------------------------
  0   NUCLEO-F103RB [stm32f103rb]   07000001066bff303631544157112037a5a5a5a597969908

   每个探针都有唯一的ID,如果有多个探针连接到PC,可以通过ID来确定要操作那个探针连接的开发板。下面是pyOCD内置支持的芯片。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list --targets
  Name                      Vendor                  Part Number                  Families   Source
-----------------------------------------------------------------------------------------------------
  cc3220sf                  Texas Instruments       CC3220SF                                builtin
  cortex_m                  Generic                 CoreSightTarget                         builtin
  cy8c64_sysap              Cypress                 cy8c64_sysap                            builtin
  cy8c64x5_cm0              Cypress                 cy8c64x5_cm0                            builtin
  cy8c64x5_cm0_full_flash   Cypress                 cy8c64x5_cm0_full_flash                 builtin
  cy8c64x5_cm4              Cypress                 cy8c64x5_cm4                            builtin
  cy8c64x5_cm4_full_flash   Cypress                 cy8c64x5_cm4_full_flash                 builtin
  cy8c64xa_cm0              Cypress                 cy8c64xA_cm0                            builtin
  cy8c64xa_cm0_full_flash   Cypress                 cy8c64xA_cm0_full_flash                 builtin
  cy8c64xa_cm4              Cypress                 cy8c64xA_cm4                            builtin
  cy8c64xa_cm4_full_flash   Cypress                 cy8c64xA_cm4_full_flash                 builtin
  cy8c64xx_cm0              Cypress                 cy8c64xx_cm0                            builtin
  cy8c64xx_cm0_full_flash   Cypress                 cy8c64xx_cm0_full_flash                 builtin
  cy8c64xx_cm0_nosmif       Cypress                 cy8c64xx_cm0_nosmif                     builtin
  cy8c64xx_cm0_s25hx512t    Cypress                 cy8c64xx_cm0_s25hx512t                  builtin
  cy8c64xx_cm4              Cypress                 cy8c64xx_cm4                            builtin
  cy8c64xx_cm4_full_flash   Cypress                 cy8c64xx_cm4_full_flash                 builtin
  cy8c64xx_cm4_nosmif       Cypress                 cy8c64xx_cm4_nosmif                     builtin
  cy8c64xx_cm4_s25hx512t    Cypress                 cy8c64xx_cm4_s25hx512t                  builtin
  cy8c6xx5                  Cypress                 CY8C6xx5                                builtin
  cy8c6xx7                  Cypress                 CY8C6xx7                                builtin
  cy8c6xx7_nosmif           Cypress                 CY8C6xx7_nosmif                         builtin
  cy8c6xx7_s25fs512s        Cypress                 CY8C6xx7_S25FS512S                      builtin
  cy8c6xxa                  Cypress                 CY8C6xxA                                builtin
  hc32f003                  HDSC                    HC32F003                                builtin
  hc32f005                  HDSC                    HC32F005                                builtin
  hc32f030                  HDSC                    HC32F030                                builtin
  hc32f072                  HDSC                    HC32F072                                builtin
  hc32f120x6                HDSC                    HC32F120x6TA                            builtin
  hc32f120x8                HDSC                    HC32F120x8TA                            builtin
  hc32f190                  HDSC                    HC32F190                                builtin
  hc32f196                  HDSC                    HC32F196                                builtin
  hc32f46x                  HDSC                    HC32F46x                                builtin
  hc32l072                  HDSC                    HC32L072                                builtin
  hc32l073                  HDSC                    HC32L073                                builtin
  hc32l110                  HDSC                    HC32L110                                builtin
  hc32l130                  HDSC                    HC32L130                                builtin
  hc32l136                  HDSC                    HC32L136                                builtin
  hc32l190                  HDSC                    HC32L190                                builtin
  hc32l196                  HDSC                    HC32L196                                builtin
  hc32m120                  HDSC                    HC32M120                                builtin
  k20d50m                   NXP                     K20D50M                                 builtin
  k22f                      NXP                     K22F                                    builtin
  k22fa12                   NXP                     K22FA12                                 builtin
  k28f15                    NXP                     K28F15                                  builtin
  k32l2b3                   NXP                     K32L2B3                                 builtin
  k32w042s                  NXP                     K32W042S                                builtin
  k64f                      NXP                     K64F                                    builtin
  k66f18                    NXP                     K66F18                                  builtin
  k82f25615                 NXP                     K82F25615                               builtin
  ke15z7                    NXP                     KE15Z7                                  builtin
  ke18f16                   NXP                     KE18F16                                 builtin
  kinetis                   NXP                     Kinetis                                 builtin
  kl02z                     NXP                     KL02Z                                   builtin
  kl05z                     NXP                     KL05Z                                   builtin
  kl25z                     NXP                     KL25Z                                   builtin
  kl26z                     NXP                     KL26Z                                   builtin
  kl27z4                    NXP                     KL27Z4                                  builtin
  kl28z                     NXP                     KL28x                                   builtin
  kl43z4                    NXP                     KL43Z4                                  builtin
  kl46z                     NXP                     KL46Z                                   builtin
  kl82z7                    NXP                     KL82Z7                                  builtin
  kv10z7                    NXP                     KV10Z7                                  builtin
  kv11z7                    NXP                     KV11Z7                                  builtin
  kw01z4                    NXP                     KW01Z4                                  builtin
  kw24d5                    NXP                     KW24D5                                  builtin
  kw36z4                    NXP                     KW36Z4                                  builtin
  kw40z4                    NXP                     KW40Z4                                  builtin
  kw41z4                    NXP                     KW41Z4                                  builtin
  lpc11u24                  NXP                     LPC11U24                                builtin
  lpc11xx_32                NXP                     LPC11XX_32                              builtin
  lpc1768                   NXP                     LPC1768                                 builtin
  lpc4088                   NXP                     LPC4088                                 builtin
  lpc4088dm                 NXP                     LPC4088dm                               builtin
  lpc4088qsb                NXP                     LPC4088qsb                              builtin
  lpc4330                   NXP                     LPC4330                                 builtin
  lpc54114                  NXP                     LPC54114                                builtin
  lpc54608                  NXP                     LPC54608                                builtin
  lpc55s28                  NXP                     LPC55S28                                builtin
  lpc55s69                  NXP                     LPC55S69                                builtin
  lpc800                    NXP                     LPC800                                  builtin
  lpc824                    NXP                     LPC824                                  builtin
  m252kg6ae                 Nuvoton                 M252KG6AE                               builtin
  m263kiaae                 Nuvoton                 M263KIAAE                               builtin
  max32600                  Maxim                   MAX32600                                builtin
  max32620                  Maxim                   MAX32620                                builtin
  max32625                  Maxim                   MAX32625                                builtin
  max32630                  Maxim                   MAX32630                                builtin
  mimxrt1010                NXP                     MIMXRT1011xxxxx                         builtin
  mimxrt1015                NXP                     MIMXRT1015xxxxx                         builtin
  mimxrt1020                NXP                     MIMXRT1021xxxxx                         builtin
  mimxrt1050                NXP                     MIMXRT1052xxxxB_hyperflash              builtin
  mimxrt1050_hyperflash     NXP                     MIMXRT1052xxxxB_hyperflash              builtin
  mimxrt1050_quadspi        NXP                     MIMXRT1052xxxxB_quadspi                 builtin
  mps3_an522                Arm                     AN522                                   builtin
  mps3_an540                Arm                     AN540                                   builtin
  musca_a1                  Arm                     MuscaA1                                 builtin
  musca_b1                  Arm                     MuscaB1                                 builtin
  ncs36510                  ONSemiconductor         NCS36510                                builtin
  nrf51                     Nordic Semiconductor    NRF51                                   builtin
  nrf52                     Nordic Semiconductor    NRF52832                                builtin
  nrf52840                  Nordic Semiconductor    NRF52840                                builtin
  rtl8195am                 Realtek Semiconductor   RTL8195AM                               builtin
  s5js100                   Samsung                 S5JS100                                 builtin
  stm32f051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051                               builtin
  stm32f103rc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103RC                             builtin
  stm32f412xe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412xE                             builtin
  stm32f412xg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412xG                             builtin
  stm32f429xg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429xG                             builtin
  stm32f429xi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429xI                             builtin
  stm32f439xg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439xG                             builtin
  stm32f439xi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439xI                             builtin
  stm32f767zi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767xx                             builtin
  stm32l031x6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L031x6                             builtin
  stm32l475xc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L475xC                             builtin
  stm32l475xe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L475xE                             builtin
  stm32l475xg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L475xG                             builtin
  w7500                     WIZnet                  W7500                                   builtin

七、json命令
    输入帮助命令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json --help
usage: pyocd json [-h] [-j PATH] [--config PATH] [--no-config] [--script PATH] [-O OPTION=VALUE]
                  [-da DAPARG [DAPARG ...]] [--pack PATH] [-p] [-t] [-b] [-f]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configuration:
  -j PATH, --dir PATH   Set the project directory. Defaults to the directory where pyocd was run.
  --config PATH         Specify YAML configuration file. Default is pyocd.yaml or pyocd.yml.
  --no-config           Do not use a configuration file.
  --script PATH         Use the specified user script. Defaults to pyocd_user.py.
  -O OPTION=VALUE       Set named option.
  -da DAPARG [DAPARG ...], --daparg DAPARG [DAPARG ...]
                        Send setting to DAPAccess layer.
  --pack PATH           Path to a CMSIS Device Family Pack.

json output:
  -p, --probes          List available probes.
  -t, --targets         List all known targets.
  -b, --boards          List all known boards.
  -f, --features        List available features and options.

   json命令和list命令的功能差不多,只不过json命令的数据输出格式是按照标准的json格式。下面列举一些json的操作:
以json格式列出可用的探针
pyocd json --probes
以json格式列出所有支持的目标板
pyocd json --targets
以json格式列出所有支持的开发板
pyocd json --boards
以json格式列出所有支持的开发板
pyocd json --features

   下面是一些执行结果: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json --targets
{
    "pyocd_version": "0.27.2",
    "version": {
        "major": 1,
        "minor": 2
    },
    "status": 0,
    "targets": [
        {
            "name": "mps3_an522",
            "vendor": "Arm",
            "part_families": [],
            "part_number": "AN522",
            "source": "builtin"
        },
        {
            "name": "mps3_an540",
            "vendor": "Arm",
            "part_families": [],
            "part_number": "AN540",
            "source": "builtin"
        },
        {
            "name": "cortex_m",
            "vendor": "Generic",
            "part_families": [],
            "part_number": "CoreSightTarget",
            "source": "builtin"
        },

八、软件包命令pack
    输入帮助命令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pack --help
usage: pyocd pack [-h] [-v] [-q] [-c] [-u] [-s] [-f GLOB] [-i GLOB] [-n] [-H]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v, --verbose         More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q, --quiet           Less logging. Can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pack operations:
  -c, --clean           Erase all stored pack information.
  -u, --update          Update the pack index.
  -s, --show            Show the list of installed packs.
  -f GLOB, --find GLOB  Report pack(s) in the index containing matching device part numbers.
  -i GLOB, --install GLOB
                        Download and install pack(s) containing matching device part numbers.

pack options:
  -n, --no-download     Just list the pack(s) that would be downloaded, don't actually download anything.
  -H, --no-header       Don't print a table header.

   这个是软件包的管理操作命令,可以显示软件包的信息也可以下载软件包。但是实际上,下载软件包的时候总是出现服务器没有响应的情况,估计是服务器不在国内。所以这个功能还是比较鸡肋的,幸好pyOCD内置支持不少芯片。
    如果芯片刚好不是内置支持的芯片,那就需要自己找对于的软件包。比如芯片是gd32f103c8,可以自己去找GigaDevice.GD32F10x_DFP.2.0.2.pack,然后使用的时候带上--pack参数指定pack包的路径即可。比如下面操作:
pyocd flash --erase chip --target gd32f103c8 --pack=./GigaDevice.GD32F10x_DFP.2.0.2.pack template.hex

九、cmd命令
    输入帮助命令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blockquote>C:\Users\86188\Desktop> pyocd cmd --help

   从commander options,可以知道--halt这个命令被标记为弃用,也就是不建议使用。--command命令里面有其他操作,可以输入帮助信息查看: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cmd --command help
Commands:
--------
break                     ADDR                 Set a breakpoint address
cmp, compare              ADDR [LEN] FILENAME  Compare a memory range against a binary file.
core                      [NUM]                Select CPU core by number or print selected core
d, disasm                 [-c/--center] ADDR [LEN] Disassemble instructions at an address
erase                     [ADDR] [COUNT]       Erase internal flash sectors (performs mass erase if no arguments given)
exit, quit                                     Quit pyocd-tool
fill                      [SIZE] ADDR LEN PATTERN Fill a range of memory with a pattern
find                      ADDR LEN BYTE...     Search for a value in memory within the given address range.
gdbserver                 ACTION               Start or stop the gdbserver.
c, continue, g, go                             Resume execution of the target
h, halt                                        Halt the target
?, help                   [CMD]                Show help for commands
initdp                                         Init DP and power up debug.
list                                           Show available targets
load                      FILENAME [ADDR]      Load a binary, hex, or elf file with optional base address
loadmem                   ADDR FILENAME        Load a binary file to an address in memory (RAM or flash)
lsbreak                                        List breakpoints
lswatch                                        List watchpoints
makeap                    APSEL                Creates a new AP object for the given APSEL.
r16, read16, rh           ADDR [LEN]           Read 16-bit halfwords
r32, read32, rw           ADDR [LEN]           Read 32-bit words
r, rb, read, read8        ADDR [LEN]           Read 8-bit bytes
rap, readap               [APSEL] ADDR         Read AP register
rdp, readdp               ADDR                 Read DP register
reg                       [-f] [REG]           Print core or peripheral register(s).
reinit                                         Reinitialize the target object
reset                     [-h/--halt]          Reset the target
rmbreak                   ADDR                 Remove a breakpoint
rmwatch                   ADDR                 Remove a watchpoint
savemem                   ADDR LEN FILENAME    Save a range of memory to a binary file
set                       NAME VALUE           Set an option value
show                      INFO                 Report info about the target
st, stat, status                               Show the target's current state
s, step                                        Step one instruction
symbol                    NAME                 Show a symbol's value.
unlock                                         Unlock security on the target
watch                     ADDR [r|w|rw] [1|2|4] Set a watchpoint address, and optional access type (default rw) and size (4).
where                     [ADDR]               Show symbol, file, and line for address.
wreg                      [-r] REG VALUE       Set the value of a core or peripheral register.
w16, wh, write16          ADDR DATA...         Write 16-bit halfwords to memory (RAM or flash). The address may be unaligned. Flash writes are subject to minimum write size and alignment.
w32, write32, ww          ADDR DATA...         Write 32-bit words to memory (RAM or flash). The address may be unaligned. Flash writes are subject to minimum write size and alignment.
w, wb, write, write8      ADDR DATA...         Write 8-bit bytes to memory (RAM or flash). Flash writes are subject to minimum write size and alignment.
wap, writeap              [APSEL] ADDR DATA    Write AP register
wdp, writedp              ADDR DATA            Write DP register

All register names are also available as commands that print the register's value.
Any ADDR or LEN argument will accept a register name.
Prefix line with $ to execute a Python expression.
Prefix line with ! to execute a shell command.

Info:
----
cores                     Information about CPU cores in the target.
fault                     Fault status information.
graph                     Print the target object graph.
hnonsec                   Display the current HNONSEC value used by the selected MEM-AP.
hprot                     Display the current HPROT value used by the selected MEM-AP.
locked                    Report whether the target is locked.
map                       Target memory map.
mem-ap                    Display the currently selected MEM-AP used for memory read/write commands.
nreset                    Current nRESET signal state.
option                    Show the current value of one or more user options.
peripherals               List of target peripheral instances.
si, step-into-interrupt   Display whether interrupts are enabled when single stepping.
target                    General target information.
uid                       Target's unique ID
vc, vector-catch          Show current vector catch settings.

Options:
-------
clock                     Set SWD or JTAG clock frequency in Hertz. A case-insensitive metric scale suffix of either 'k' or 'm' is allowed, as well as a trailing "Hz". There must be no space between the frequency and the suffix. For example, "2.5MHz" sets the clock to 2.5 MHz.
hnonsec                   Set the current HNONSEC value used by the selected MEM-AP.
hprot                     Set the current HPROT value used by the selected MEM-AP.
log                       Set log level to one of debug, info, warning, error, critical
mem-ap                    Select the MEM-AP used for memory read/write commands.
nreset                    Set nRESET signal state. Accepts a value of 0 or 1.
option                    Change the value of one or more user options.
si, step-into-interrupt   Set whether to enable or disable interrupts when single stepping. Set to 1 to enable.
vc, vector-catch          Control enabled vector catch sources.

   这里面的指令就比较多了,都是一些芯片调试相关的。下面列举一些操作:
加载hex文件
pyocd cmd --command load template.hex --target stm32f103rc
复位芯片
pyocd cmd --command reset --target stm32f103rc
擦除芯片
pyocd cmd --command erase --target stm32f103rc
芯片暂停(然后就可用操作单步、打断点等)
pyocd cmd --connect halt --target stm32f103rc
设置断点
pyocd cmd --command break 0x0800029e  --target stm32f103rc
单步运行
pyocd cmd --command step --target stm32f103rc
恢复执行
pyocd cmd --command go --target stm32f103rc
查询芯片当前状态
pyocd cmd --command status --target stm32f103rc
读取4个字节
pyocd cmd --command read32 0x40010c00 12 --connect attach --target stm32f103rc
打印内核或者外设寄存器
pyocd cmd --command reg  --connect attach --target stm32f103rc

   这些指令主要是电脑端GDB和pyOCD的GDB Service交互用的。当然自己也可以试着调试,一般调试都要先让芯片halt(暂停),然后才能插入断点、单步、读写寄存器、读写内存等操作。下面是一些简单的调试过程: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cmd --command load template.hex --target stm32f103rc
[====================] 100%
PS C:\Users\86188\Desktop\test> pyocd cmd --connect halt --target stm32f103rc
Connected to STM32F103RC [Halted]: 07000001066bff303631544157112037a5a5a5a597969908
pyocd> step
PC = 0x080015de
pyocd> step
PC = 0x080004ce
pyocd> break 0x080004ce
Set breakpoint at 0x080004ce
pyocd> status
Core 0:  Halted
pyocd> reg
     r0: 0x080004cf       r6: 0x00000000      r12: 0x00000001
     r1: 0x40022000       r7: 0x00000000       sp: 0x20001788
     r2: 0x00000001       r8: 0x00000000       lr: 0x080015e1
     r3: 0x7a6a5aa8       r9: 0x20000200       pc: 0x080004ce
     r4: 0x00000000      r10: 0x08002504     xpsr: 0x01000000
     r5: 0x20001124      r11: 0x00000000  primask: 0x00000000
pyocd> go
Device is halted; a debug event may have occurred
pyocd> lsbreak
5 hardware breakpoints available
0: 0x080004ce
pyocd> rmbreak 0x080004ce
Removed breakpoint at 0x080004ce
pyocd> go
Successfully resumed device
pyocd> status
Core 0:  Running
pyocd>

   先把程序load到芯片,然后让芯片halt下来,再单步、打断点、查看芯片状态、查看寄存器、查看断点、移除断点、全速运行、查看状态。一般用keil或者IAR,只需要点击几个图案就能完成芯片调试的操作,只能说明keil太方便了。这里是纯粹用命令行控制,虽然难度增加了不少,但是对调试器的原理和功能会多点认识,这就是进步吧。后面再配合GDB,就能用GDB的方式调试代码了。
    本来这篇介绍应该在下午完成,但是出了点意外。我习惯在51平台网页在线编辑,一不小心按了ctrl+A+Delete,全部删了。想要撤销操作,按了ctrl+Z,居然不支持,更坑的地方是网页默认30秒保存,当时就剩下几秒时间,来不及操作,就被覆盖保存。点击恢复,出现自动保存的空白页面。急忙联系网站负责人,还是没有找回资料。白白浪费了3个小时。没办法晚上再花了3个半小时,重新码字,总算完成。这个经历给了一个教训:一定要在本地保存!
    如果感觉这篇介绍对你有帮助,请支持一下。有任何疑问,欢迎留言讨论!

网友A(2020-10-26):
大佬你好,可以讲解下如何读取和设置寄存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可以讲解下如何读取和设置寄存器吗

你好,可以输入pyocd cmd --command help,里面有关于读写寄存器的命令。

网友B(2023-05-29):
请教下大佬,我把pyocd烧录脚本打包成exe程序,在本地能实现烧录等操作,换台电脑就不行了,提升‘pyocd不是内部或外部指令’,可我用pyinstaller打包时已经把pyocd和liusb2个报单独添加进去了,求指导下应该怎么做

网友C(2024-01-10):
这命令行调试有啥好处?

网友D:
谢谢分享。正在摸索学习中

网友E(2025-02-02):
大佬这文章写得太好了,有没有分享一下,如何加载外部Qspi进行烧写的教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