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莫名短路,求解!

楼主(2020-08-24):
PCB板空板脚位是不相连,不导通的。单片机的脚位也不导通。为什么把单片机焊接在PCB板上有些脚位就短路了。例如87(IO口)脚和11脚(模拟电源正极)没焊单片机之前是不导通的,本身单片机这两个脚也是不导通的,为什么单片机焊接到板子上就短路了,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分析?
     用万用表测量了,总共有8处短路,有个共同点,这些脚都是跟数字电源正极、模拟电源正极、地短路。单片机型号:c8051f120

网友A:
你把数字电源正极、模拟电源正极、地短路这几处的电路原理图截出来看看吧,就这么一个pcb看不出问题

网友B:
焊好拿放大镜看了没...焊接时脚和焊盘对齐了没......你这图片上看了右边一堆脚疑似焊接短路,我这可以代工

网友C:
是不是测量方法不对? 所谓"短路",电阻是几十 Ω, 还是几个 mΩ?

网友D:
我估计你所说的“短路“是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所测,建议用模拟万用表测,对于你认为的短路用X1档测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数字电源正极、模拟电源正极、地短路这几处的电路原理图截出来看看吧,就这么一个pcb看不出问题

这几处没接单片机是不短路的,各自一路。刚开始以为是单片机问题,可是换了单片机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测量方法有问题?
所谓"短路",具体阻值是多少? 几十 Ω 还是 几 mΩ ?

网友E:
可以用放大镜看看是否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F:
同觉得最有可能是焊接问题,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下呗。换单片机之后还是同样的引脚短路吗?换块板子试试?

网友G:
你是不是眼睛看花了,是不是需要转 180

???

网友G:
清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眼睛看花了,是不是需要转 180

???

脚位正确,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好拿放大镜看了没...焊接时脚和焊盘对齐了没......你这图片上看了右边一堆脚疑似焊接短路,我这可以代工[e ...

对齐了,那些脚位画板的时候是连接的,都是地,连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觉得最有可能是焊接问题,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下呗。换单片机之后还是同样的引脚短路吗?换块板子试试?

焊接没问题,已经焊了三块板,都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放大镜看看是否是焊接的问题

我视力5.2,看焊点也不需要放大镜 ,也能看清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视力5.2,看焊点也不需要放大镜 ,也能看清楚

集成块不需要转180度,你焊100块板子试试

网友G:
如果集成块转180度焊起来还是错误,要不是不是  正面与反面画pcb错误了。

网友G:
这样简单的问题 试一下就清楚了,那么的执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视力5.2,看焊点也不需要放大镜 ,也能看清楚

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H:
没焊前分别测一下, IC 与PCB板,在测PCB板时 ,其他焊好,就差这个IC 时侧。这样就好找了

网友I:
这个板子真是你自己画的吗~~没短路的话再好好对下管脚~~

网友J:
如果光凭相片就能看出短路,那真不是一般人才,最好将PCB档案发出来大家分析

网友I:
自己画的图?再好好对下管脚~~

网友K:
应该是测量问题,你可以标棒反过来测一下试试,如果阻值不一样就不是短路

网友D:
寄一块板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L:
用电阻档测具体电阻值,还有就是核对一下单片机脚位是不是对

网友G:
看清楚,这样简单的问题说N遍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已经焊了三块板,都是一样的问题。

仔细对比一下,这样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对比一下,这样简单的问题。

不好意思,是自己把单片机大的圆点误以为参考点了,所以脚位数错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不应该,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M:
引用 网友E:
那就当我没说。

板ok。mcu沒問題,焊接沒問題。可是就是找不到問題。
樓主的問題就是”W以為“.就排除法而言,問題不是東西。
不管你同不同意,只有一個辦法。
1,單獨測試mcu
2,pcb再3確認
3. 逐pin焊接
就工科而言,盲目的自信往往是產生致命隱患的誘因。
放大鏡的意義不是否定5.2的視力。
樓主加油吧

网友N:
多犯一些错误才能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板ok。mcu沒問題,焊接沒問題。可是就是找不到問題。
樓主的問題就是”W以為“.就排除法而言,問題不 ...

是的,还得虚心请教。主要是那个大圆点误导了我,单片机1脚确认错了,所以后面都是错的。单片机也有单独测试,PCB板也检查了,逐PIN焊不现实吧,100个脚位,而且单片机放到PCB板上引脚对齐没焊接跟焊盘也会接触吧。接触单片机不久,道路阻且长。

网友O:
楼主心大啊~还连续焊三块板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几处没接单片机是不短路的,各自一路。刚开始以为是单片机问题,可是换了单片机还是一样的问题

过孔没覆盖,是不是过孔沾上锡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还得虚心请教。主要是那个大圆点误导了我,单片机1脚确认错了,所以后面都是错的。单片机也有单独 ...

恭喜樓主解決問題,
不光TQFP可以逐PIN處理
如果有需要LGA 等都沒問題。
不要被教條限制了思路,那樣的結果充其量是一個產品,而非作品。
加油,話太多莫見怪。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过孔没覆盖,是不是过孔沾上锡了?

最开始我也以为是过孔位短路导致的,后来发现是1脚搞错了。板是自己画的,是不是元器件底下的焊盘最好不要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恭喜樓主解決問題,
不光TQFP可以逐PIN處理
如果有需要LGA 等都沒問題。

谢谢鼓励,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一点一点进步。

网友G:
去过配中药的店就知道问题的所在,
配中药看药方抓药的人根本不适合校对药方上药抓的对错,
都是另外人去校对,因为校对的人不是自己抓药的容易分清所抓好的药,
自己抓药自己校对,都会认为每一步都是正确的,不过细心的人也不会抓错的。
有的人就是性格太执着,都是认为正确,
站立反面角度想一想,如果都是正确还会有问题吗?所以判断脚位错了。
所以有问题,才会有错了,

焊这些集成块太简单,涂上焊锡膏,把集成块对准脚位,
调好热风枪的温度是焊锡膏的融点温度高一点,对准焊盘四边一吹就自动会焊好的。
因为工厂制作好的板上已经有阻焊了,不会粘锡的。

网友Q:
小圆点大圆点,芯片位置不正确

网友R:
很明显IC焊反了。

网友S:
如果您的PCB布局通过了DRC检查,则问题可能是由制造过程引起的。

网友T:
建议你直接发原理图,有助于问题的发现和快速解决

网友U:
用万用表调到短接当,测一下正负极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V:
我遇到过不同批次的单片机集成块脚位不同。我遇到15W408AS不同批次,电源脚位根本不同,单片机尤其有这种可能

网友W:
以前吐槽过大圆点不是1脚,被一群老鸟群嘲了

网友X:
真是涨知识了,大圆点小圆点,都是工厂模具惹的祸!

网友R:
看圆点,不是还有一个斜角吗?怎么不看。

网友Y:
好好画图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