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串口软件

楼主(2020-08-24):
最近在搞一个基于ADXL345重力传感器的自行车自动刹车尾灯,现在还是在数据测试阶段
现在的问题是:检测刹车部分太难搞了
所以,我就想先做一个真实刹车的数据采集,然后再做检测
目前,数据的采集是100HZ,就是1秒完成100次的数据采集
我是想找一个串口通讯软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软件,还是说要自己写上位机?
要求的功能是:1秒种之内接收单片机发送的100个数据并保存,数据范围:0-2048的数字量,电脑能完整显示这些数据量用于对比就行,最好是能有个曲线图就更好了,单片机软件部分没有问题,就是电脑端的串口软件没有玩过.
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实际玩过,设想利用单片机ADC采样经串口和USB转串口芯片PL-2303SA,再在电脑串口助手中接收查看数据对于大佬级玩家应该不是问题吧。好像一些市售的传感器就是以此类似方式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网友B:
自行车刹车自动亮灯用加速度传感确实可以, 也不是必须的,其它方法也能实现,说不定比这还好

网友C:
用串口助手接收数据,保存,导入Excel,用Excel画曲线

网友D:
你好!0~2048的数据范围,你是想传送16进制数据还是字符串?
16进制的话,每次按照两个字节传送,加上帧头帧尾,四个字节。

网友E:
10ms一次的数据,普通的串口软件就可以达到吧。可以去STC官网下载个STC-ISP,这个软件带串口调试功能

网友F:
http://www.51hei.com/bbs/dpj-158559-1.html
这款能满足应该能满足您的需要,大概是按照“$,变量名,变量值”的格式发给上位机即可实时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ms一次的数据,普通的串口软件就可以达到吧。可以去STC官网下载个STC-ISP,这个软件带串口调试功能

这不就是STC下载器嘛,好的,等下去试一下

网友G:
你这项目进度有点儿缓慢啊

网友G:
串口接收数据的话,用matlab绘图比较简单

网友H(2021-01-11):
有很多串口软件自带绘图的功能。楼主可以换个思路,就是采集的时候用单片机录制数据。连接电脑串口软件的时候单片机再串口重播一遍,这样就可以利用普通串口软件自带的绘图功能显示出曲线图了。比如说vofa串口软件或者arduinoIDE的串口监视器都有自带绘图功能。当然Google也可以找到很多带绘图的串口软件。

网友I(2021-11-25):
不管你项目现在完了没完,

给你推荐一个  格西烽火   现在好像改名  格西调测大师了, 功能绝对令你满意。串口网口啥都有,还能出图表。
最最最关键的,串口波特率可以随便定义,连接单片机的串口1的话,调到2.5Mbps都行,本来因为受限串口速度不好检测的试验,用了这个啥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管你项目现在完了没完,

给你推荐一个  格西烽火   现在好像改名  格西调测大师了, 功能绝对令你满意 ...

呵呵,去年的帖子了
搞到一半,工厂倒闭了,差点让老板带着小姨子跑了,还好大家团结一致,,工资和赔偿都到手了,现在已经换公司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去年的帖子了
搞到一半,工厂倒闭了,差点让...

嗯嗯,我估摸着也是要么做完了,要么胎死腹中了。

只是觉得好的工具任何时候都会需要,所以给你推荐一个,毕竟连STC-ISP的串口助手都能用的话……,我估计你不知道格西这软件,我用下来觉得不错,就给你安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