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显示出错,但找不出来错误了

楼主(2020-08-24):
定时器。计数器的内容。总是显示错误,但复查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

网友A:
numdu和numve都是没有定义的变量,当然会出错,最好是贴出文本文件,好帮你找错误一些

网友B:
代码最后多了一个f ,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用照片很不清楚,最好是贴出程序来。楼主是初学者吗?代码是自己打的还是复制的?对于复制的代码,偶尔会有人为的错误,比如数字“1”和小写的英文字母L“l”会被互相替换,还有所有的符号都有可以从半角变成全角(自己输的偶尔也会犯错),这样编译肯定报错。
对于报错,都有指示在哪一行(漏了分号会差一行),看你的keil并未设置显示行号,不便于寻找,最好让它显示。实在不懂英文的可以用上百度翻译,或者微信扫一扫里面选择翻译,基本上可以知道问题所在。
先把二楼所说的变量定义一下,第58行最后面的的f给删除掉,然后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D:
建议下次发代码的时候可以把源代码发出来,最次也要截图发出来,不要拍照 ,看着贼累

网友E:
摩尔纹很漂亮

网友F:
帖出来的不是完整程序啊  While 都没看到

网友G:
变量numdu、numve、dula、vela未定义。

网友H:
小伙子还是去看看C语音编程吧,最基本C语音语法你得会啊,变量的定义你都不会啊。

网友I:
你这numdu和numve好像没有定义吧

网友J:
变量未定义

网友K:
数组的初始化需要个等号吧?

网友L:
numdu与numve不用定义的吗?最好将数码管显示视频去好好看多几遍!

网友M:
这种错误一般都是中英文符号弄错了

网友N:
变量未定义,要先定义才能在使用

网友O:
明明是电脑上显示的内容,为什么不用电脑截屏,却要多此一举的用手机截屏,是不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