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求解最大崩溃路径 MATLAB源程序

楼主(2020-08-24):
这是我个人的程序库中的程序,是本人在大二时为求解电网崩溃节点概率所写。根据每个节点的崩溃概率,求解最大崩溃路径,据此在设计方案时尽可能避免路径的产生。

随即结果与最优结果对比,同时给出相应崩溃概率

MATLAB源程序:
%% 该函数演示多目标perota优化问题
%清空环境
%close all
%clear,clc

load qzjz            %权值矩阵

%% 初始参数

%初始化程序
Dim=20;               %粒子维数
PopSize=100;           %种群个数
MaxIt=500;            %迭代次数
c1=0.5;               %算法参数
c2=0.7;               %算法参数
wmax=1.2;             %惯性因子
wmin=0.1;             %惯性因子
NumToNext=1;                %记录最优适应值个数
NumToQuit=1;                %记录最优适应度重复出现的个数
w=0;

for i=1:PopSize            %粒子初始化
    Group(i,:)=randperm(20);
end
v=zeros(1,Dim);              %速度初始化

%定义位置
x=[10 10 5 20 30 20 10 20 25 5 20 5 10 10 0 30 15 15 0 5 10];
y=[2.5 3 2 2 0 1.5 1 0.5 1 0.5 0 0 0.5 0 1.5 0.5 1.5 2 2 1.5 2.5];

% 粒子适应度值
IndivdualFitness=ones(1,PopSize);   %单个粒子适应度

%计算初始目标向量
for i=1:PopSize
    for j=1:Dim-1
        IndivdualFitness(i) = IndivdualFitness(i)*qzjz(Group(i,j),Group(i,j+1));  %粒子概率
    end
end

% 最优值初始化
IndivdualBestFitness=IndivdualFitness; %粒子最大适应度
IndivdualBestPath=Group;           %个体最佳值

GlobalBestPath=Group(1,:);         %粒子群最佳位置

%记录上一次各粒子的适应值
OldIndivdualFitness=IndivdualFitness;

%记录初始最优适应值
OldGlobalBestFitness=max(IndivdualBestFitness);

%随机解
sign={'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figure;
subplot(2,2,1);
plot(x,y,'r*');
for i=1:Dim
    text(x(i)+0.1,y(i)+0.1,sign{i}) %利用点的坐标添加对应标注
end
line(x,y);
title('随机解')
grid on;

%% 循环迭代
for iter=1:MaxIt

    % 权值更新
    w=wmax-(wmax-wmin)*iter/MaxIt;

    %% 群体更新
    for i=1:PopSize
        %速度更新
        v=w*v+c1*rand(1,1)*(IndivdualBestPath(i,:)-Group(i,:))+c2*rand(1,1)*(GlobalBestPath-Group(i,:));

        %位置更新
        Group(i,:)=Group(i,:)+v;
        Group(i,:)=ceil(Group(i,:));
       index0=[];
        for j=1:Dim
            flag=0;                        %没有不符合条件的值
            if ((Group(i,j)<=0)||(Group(i,j)>Dim))
                flag=1;
            end
            for k=j+1:Dim
                if Group(i,j)==Group(i,k)
                    flag=1;
                    break;
                end
            end
            if flag==1
                index0=[index0,j];
            end
        end

        t=1;
        m=randperm(Dim);
        NumOfSize=size(index0,2);
        for j=1:Dim
            flag=0;                    %新产生的随机数与原矩阵中不相同
            for k=1:Dim
                flag0=0;
                for q=1:NumOfSize
                    if k==index0(q)
                        flag0=1;
                    end
                end
                if flag0==1
                    continue;
                end
                if m(1,j)==Group(i,k)
                    flag=1;
                    break;
                end
            end

            if flag==0
                Group(i,index0(t))=m(1,j);
                t=t+1;
            end
            if t>length(index0)
                break;
            end
        end
    end
    %% 计算更新后个体适应度
    IndivdualFitness(:)=1;
    for i=1:PopSize
        for j=1:Dim-1 %控制类别
            IndivdualFitness(i) = IndivdualFitness(i)*qzjz(Group(i,j),Group(i,j+1));  %计算粒子i 概率
        end
    end

    IsChange=IndivdualFitness>=OldIndivdualFitness;  %判断新粒子路径的适应值是否大于原来的
    IndivdualBestPath(find(IsChange),:) = Group(find(IsChange),:);%更新个体最佳路径
    OldIndivdualFitness = OldIndivdualFitness.*( ~IsChange) + IndivdualFitness.*IsChange;%更新个体最佳路径距离

    [GlobalBestFitness,Index]=max(IndivdualFitness);
    GlobalBestPath=Group(Index,:);
    if GlobalBestFitness>OldGlobalBestFitness
        NumToNext=NumToNext+1;
        OldGlobalBestFitness(1,NumToNext)=GlobalBestFitness;
    else
        NumToQuit=NumToQuit+1;
    end
    if NumToQuit>=20                    %重复20次种群最优适应度为改变就退出迭代
        break;
    end
end

%最优解
for i=1:Dim
    x1(i)=x(GlobalBestPath(i));
    y1(i)=y(GlobalBestPath(i));
end
subplot(2,2,2);
plot(x,y,'r*');
for i=1:Dim
    text(x(i)+0.1,y(i)+0.1,sign{i}) %利用点的坐标添加对应标注
end
line(x1,y1);
title('最优解');
grid on;

%适应值曲线
subplot(2,2,3:4);
s=size(OldGlobalBestFitness,2);
plot(1:s,OldGlobalBestFitness,'p');
line(1:s,OldGlobalBestFitness);

%%给出计算结果
disp('最优路径为:');
for i=1:Dim
        fprintf('%d',GlobalBestPath(i));
    if i~=Dim
        fprintf('%s','-');
    end
end
fprintf('\n');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