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F4ZG和AD7606模块SPI通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8-24):
我用的是STM32F4ZG核心板,晚上买的AD7606adc采集模块,想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把采集到信号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信号输入用的直流电压源进行模拟信号输入。遇到的问题就是,利用安富莱给的例程(32F4IG)用到了PH口,由于F4ZG没有PH口,所以用了E口替换,仅仅修改了IO口的初始化,下载程序后,正确连线(检查了好几遍)电脑端接受到电压值不是输入的电压,而是一些比较乱的数据(如图)。想请问一下,想要实现我那个问题,还有做写什么,或者说,我的这个操作流程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A(2022-06-29):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