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PWM+DMA精准控制输出脉冲的数量和频率 源程序

楼主:
最近参加一个农业机器人的比赛,由于今年的题目是蔬菜幼苗自动搬运,因此搬运部分需要用到一个三轴运动的装置,我们参考了3D打印机的原理,上面通过步进电机控制丝杆和皮带从而带动我们的抓手来抓举幼苗。因为比赛的幼苗和幼苗的基质比较小,这个过程需要精度比较高,查询了一些资料后,我想到了用dma来给STM32单片机的定时器寄存器ARR发送数据来精准控制输出pwm的数量,从而可以精准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度数,可以十分方便的计算出到某个位置需要的脉冲。 上图为我们的装置的三维图。
      stm32的DMA功能不需要使用中断,这是我选用这个方式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所需要的步进电机比较多 ,如果通过中断的方式必然会使我们的程序比较混乱,而通过DMA的功能不占用CPU的运行,直接在目标地址之间发送数据。只要我们设置一个数组,将数组的最后一位设置为0,数组的长度就为pwm脉冲的数量,数组的数据就为ARR的值(即控制输出pwm的频率大小),十分方便。但这个方法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此长的数组比较占内存空间,这个可以通过共用一个数组和减少细分等方法解决。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ma.h"
/************************************************
dma + pwm 测试代码

************************************************/
#define size 8000
u16 send_buf[size];
u32 i;
void pwm_out(int step_count,int arr)
{
        for(i=0;i<step_count;i++)
        {
                if(i < step_count-1)
                        send_buf[i]=arr;
                else
                        send_buf[i]=0;
        }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6,step_count);
}
int main(void)
{
        u8 count = 5;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6, (u32)&TIM3->ARR, (u32)send_buf, size);
        TIM3_PWM_Init(2000,100-1);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PA6
        TIM_SetCompare1(TIM3,500);
        pwm_out(1000,1000);

  while(1)
        {

                        if(TIM3->ARR==0)
                        {

                                        pwm_out(1000,1000);
                        }
                        delay_ms(50000);

        }
}

下载:

网友A(2020-08-24):
支持农业机器人比赛,蔬菜幼苗自动搬运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希望早日量产。

网友B:
你好,请问能进一步交流吗,没太看懂您的代码

网友C:
用PLC完成这样的项目,一小时就搞定

网友D(2021-10-19):
不行脉冲抖动太大

网友E(2022-08-27):
为啥改成PA7就不可了

网友F(2023-10-29):
不能加减速,还有待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