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hx711读取数值不一问题

楼主(2020-08-24):
程序用的是标准的hx711模块的程序来读取 原本用的是3kg的传感器读数准确在100 现在换成10kg传感器 读数只有25左右想问下是什么原因ulong xh711()
{
        ulong Count;
        uchar i;
        ADDO=1;
        ADSK=0;       //使能AD(PD_SCK 置低)
        Count=0;
        while(ADDO); //AD转换未结束则等待,否则开始读取
        for (i=0;i<24;i++)
        {
                ADSK=1; //PD_SCK 置高(发送脉冲)
                Count=Count<<1; //下降沿来时变量Count左移一位,右侧补零
                ADSK=0; //PD_SCK 置低
                if(ADDO)
                Count++;
    }
        ADS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ADSK=0;
        return(((Count))/1000);
}

这个是程序

网友A:
传感器的比例不对

楼主:
前辈是哪个比例 能详细说下嘛

网友B:
附件文檔, 有詳細說明, 請參考...

网友C(2020-09-23):
http://www.51hei.com/bbs/dpj-140213-1.html
很久以前做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