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看下为什么单片机串口接收到的DATE[0]一直在变化?

楼主:
#include "UART.h"

unsigned char DATE[10];
unsigned char  i=0;
bit busy;

void Init_Uart()        //UART初始化
{
                T2L=(65536-(FOSC/4/BAUD));
                T2H=(65536-(FOSC/4/BAUD))>>8;
                SCON=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AUXR=0X15;                                                   //T2工作在1T模式;        用定时器T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1=0x40;
                ES=1;
                EA=1;
}
void senddate(unsigned char dat)                        //发送字节
{
        while(busy);
        SBUF=dat;
        busy=1;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           //发送字符串
{
        while(*s!='\0')

        {
                senddate(*s++);
        }
}
void UART()interrupt 4                   //UART中断
{
        if(RI)
        {
                RI=0;
                DATE[i++]=SBUF;
                if(i==8)
                {
                        i=0;
                }
        }
        if(TI)
        {
                TI=0;
                busy=0;
        }
}

网友A(2020-08-24):
8位数据帧如上图,帧头和帧尾接收到的数据应该是不变的,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是一直在变化 ?

网友A:
STC15F2K60S2单片机,串口1;帧头和帧尾应该是不变的,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是一直在变

网友B:
RX一直在收到数据,将RX和外界断开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15F2K60S2单片机,串口1;帧头和帧尾应该是不变的,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是一直在变
void UART()interrupt 4                   //UART中断
{
        RI=0;
        DATE[i]=SBUF;
        if(DATE[0]==0xaa)//验证数据头
        {
                i++;
                if(i>=8)
                {
                        i=0;
                        busy=1;        //数据串接收完成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15F2K60S2单片机,串口1;帧头和帧尾应该是不变的,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是一直在变

应该是发送端的问题。
发送端的代码设置是如何的?几个数据位,几个停止位,有没有校验位,波特率是多少?另外,对应的,逻辑分析仪的这几个参数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