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的memcpy函数的使用

楼主(2020-08-24):
1 简述
     最近在用JY61做一个倾角项目。刚好商家那里有个示例代码有写这个函数。正好给大家讲下这个函数是怎么用的。

上面这个图呢,是我从商家那里截取出来的。什么意思呢我下面给大家讲下。

2 memcpy定义是什么?
       memcpy 函数用于 把资源内存(src所指向的内存区域) 拷贝到目标内存(dest所指向的内存区域);拷贝多少个?有一个size变量控制拷贝的字节数;

函数原型:void *memcpy(void *dest, void *src, unsigned int count);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void *src内的数据复制到void *dest里面。unsigned int count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要从void *src复制多少个字节的数据到void *dest。

3 用法
      可以拷贝任何类型的对象,因为函数的参数类型是void*(未定义类型指针),也就是说传进去的实参可以是int*,short*,char*等等,但是由于函数拷贝的过程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拷贝的,所以实际操作的时候要把void*强制转化为char*,这样在指针加的时候才会保证每次加一个字节

4 实际应用示例
void *memcpy1(void *desc,const void * src,size_t size){ if((desc == NULL) && (src == NULL))//判断desc和src是不是空的。 {  return NULL; } unsigned char *desc1 = (unsigned char*)desc; unsigned char *src1 = (unsigned char*)src; while(size-- >0) {  *desc1 = *src1;  desc1++;  src1++; } return desc;}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int dest[2] = {0}; const char src[5] = "1234"; //printf(src); memcpy1(dest,src,sizeof(src)); //*(dest+5) = '/0'; printf((char *)dest); int m = -1; return 0;}
5注意事项
     (1)void* 一定要返回一个值(指针),这个和void不太一样

     (2)首先要判断指针的值不能为空,desc为空的话肯定不能拷贝内存空间,src为空相当于          没有拷贝;所以之间return掉;

    (3)""空串是指内容为0,NULL是0,不是串;两个不等价;

    (4)int dest[2] = {0};这是对int 类型的数组初始化的方法;如果是char类型,就用char a[5] = "1234";  注意数组下标要 多于实际看到的字符数,因为还有'/0'

   (5)printf((char *)dest);这句话,是把 char 类型 src 传到 int 类型的 dest的内存强制转化成char类型,然后打印出来 因为直接看int类型的dest是看不到里面的内容的;因为有unsigned char *desc1 = (unsigned char*)desc;所以字符可以传到dest里面保存起来,dest所指向的内存长度4个字节,强制转化为char 就是把四个字节分成一个一个的字节,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个字符了,如果定义成char dest[5] = "1234";就不用转化;

   (6)memcpy1(dest,src,sizeof(src));注意里面的sizeof(src),这个是包括字符串的结束符'/0'的;所以不用担心printf(dest);但是如果用memcpy1(dest,src,4);没有'/0'就要*(dest+5) = '/0';这样保证是一个完整的字符串;

   (7)如果初始化的时候:

char dest[1024] = "12345666";//{0};

const char src[5] = "3333";

           那么拷贝的时候,如果用memcpy1(dest,src,sizeof(src));则printf(dest);出来是333;  如果memcpy1(dest,src,4);则printf(dest);出来是33335666;因为上面的sizeof(src),包含'/0',所以拷贝过去的字符串以'/0' 结束,就只有3333,而如果传4个字符,'/0'是第五个字符,那就遇到dest[1024] 的'/0'结束,所以是33335666字符串的'/0'问题一定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