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一个阻容降压电路板子

楼主(2020-08-24):
我也按照网上的方法打了一块发现有点问题,会出现打火现象。请问图中这个阻容降压的板子是怎么连线的?有空闲时间的还望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这个简单问题搞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搞定?板子发生打火现象说明布线安全距离不足。既然使用双面板就很容易把高低压区域分开。再次提醒:非隔离电源安全问题要放在第一位!!!另给你一个实用的电路图参考。

网友B:
安全距离,布线粗细

网友C:
买一个手机充电器机芯或者拆一个手机充电头,微型的隔离的5V500ma以上的电源就有了,何必用RC?手机充电头24H不间断工作一般没问题,如果为了安全,我们还可以在充电头交流输入端串联一只0.33的电容器降额使用。

网友C:
看看与C1并联的R1是否开路,R1开路,C1失去泄放存储电荷能力,可能会在上电瞬间因为电压叠加产生高压灯火。从图片看,R1应该是贴片电阻,如果用贴片电阻要开路爬电现象,可以3只以上贴片串联而不能只用一只贴片电阻工作高压状态。也可以用常规电阻与C1并联。

网友D:
做板子时,应将高压分开,最好在板子上高压边上跳火的地方割一个沟,一毫米宽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简单问题搞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搞定?板子发生打火现象说明布线安全距离不足。既然使用双面板就很容易 ...

谢谢。每次发帖都见大神,乐于助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距离,布线粗细

感谢,下一步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