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单片机频率计测量不到数据

楼主(2020-08-25):
为什么用IAP15F2K61S2在进行NE555频率计测量时,用计数器0计数,定时器1计时时可以正常运行,而当采用定时器0计时,计数器1计数就测量不到数据呢?

网友A:
一定是你的系统做的不正确。

网友B:
T0没有开吧

网友C:
TMOD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D:
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1中断

网友E:
检查一下 tmod设置 模式一定选对